主板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4-08-25):
  技嘉 GA-880GM-D2H  主板原来的故障时上电自动开机  ,电压正常 无复位,换掉IO 8720F 上电不自动开机了,但是触发以后,复位灯闪烁,空板啊,不应该啊 ,  南北桥我都做过了啊   大神给个思路 双BIOS的   我互换了一下,还是没用啊  给个思路啊  急需

网友:
IO没换好吧

网友:
原来可以开机说明问题还是在IO

网友:
查查型号对不对,有没有连锡

网友A:
IO问题有没有连锡

网友:
AMD板子 复位灯闪 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问题有没有连锡

  我换了 2个了啊    还以一样 啊   换上去后 ,上电  不会自动开机了,  但是我触发以后   复位灯 一闪一闪的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B:
io得对后面的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得对后面的小号

对过了  ,  买的 一模一样的芯片

网友:
供电正常不呢,看了全贴,还没见你说一下供电。。

网友:
串口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测主板各大供电

网友(2016-07-21):
测一下I/O 109 脚电压

网友:
上个cpu是是闪吗?闪就是没复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