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B8 重点查什么

楼主(2014-08-25):
开始就跑

网友:
那個叫88,也就是沒有跑碼,查復位、時鐘、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主板,主板的型号说下,量下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一开始就88那是乱码!!!主板根本就没有跑码!!!按时序一步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