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N X20I 风扇报错

楼主(2014-08-25):
今天客户拿来了一台IBN X20I 风扇报错,拆开把风扇换了还是报错,怎么修啊,

网友:
谁遇见过这种问题的,请教请教下

网友:
改电路把绕过侦测 用LVDS 3.3 开启FAN供电

网友:
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IBN的机器吧,呵呵。楼主可以先用键盘按ESC跳过,然后进系统压力测试一下看风扇转不转。如果换了风扇哈市不转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风扇有个测速线,连着H8的你看看

网友:
风扇电路都跑一下

网友:
E520也是风扇报错怎么整啊

网友:
听说过这个问题,没修过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风扇可能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