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 6050A2493101-MB-A02 无3,5V求助

楼主(2014-08-25):
英业达 6050A2493101-MB-A02

待机3 5V 由TPS51123产生

接入电源0.02
检测3,5V
在接入电源的5秒内有3.3V与5V电压。5秒之后为0V。
电流跳到0.01
测量其TPS51123的工作条件

VIN 19V
VREF 2V
VREG5 4.99V
VREG3 3.3V

VBST1,VBST2, 4.5V

1脚与6脚是外部接入了一个下拉电阻,没有去任何方向为0V。
但是他就是不出3.3与5V待机电压,芯片更换过问题还是如此。
现在没有思路了?我在5秒内测的波形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了这个的自己分析了

网友B:
没有电压的时候EN有没有?线性正不正常

网友C:
应该是芯片保护了  先排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压的时候EN有没有?线性正不正常

线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了这个的自己分析了

我把节点,与3.3以及5V相连的线路都断开了。怎么可能保护了?
我把反馈全部测量过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D:
查下3v5v线性电压短路不,或把芯片拿掉每个角对地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3v5v线性电压短路不,或把芯片拿掉每个角对地正常不?

3,5V线性正常输出,没有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芯片保护了  先排查短路

后极都断开了,3,5v线性都正常输出的

网友F:
看下开启掉了没。没掉你可以看下我的几个帖子 我想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31-1-1.html   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3v5v线性电压短路不,或把芯片拿掉每个角对地正常不?

123脚,无穷大 4脚 500 56脚 无穷大 7脚538 8脚489  9,10脚无穷大  11脚572 12脚无穷大
13脚无穷大,14脚752,15脚GND 16脚666 17 脚1088, 18脚1598
19脚无穷大, 20脚166 ,21脚21脚 无穷大 23脚742 ,24脚159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下开启掉了没。没掉你可以看下我的几个帖子 我想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31-1-1.htm ...

1,6脚开启为0V,掉了

网友F:
你刚才在上面说,有几个脚无穷大? 我为什么不出哪里下手?也许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刚才在上面说,有几个脚无穷大? 我为什么不出哪里下手?也许保护了。

感觉正常的无穷大的引脚,都没连接任何期间。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G:
排除芯片本身,看看3V,5V二次转换的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除芯片本身,看看3V,5V二次转换的有没有短路的

找到问题了,根本不是什么保护啊,短路之内的。
是触发引起的,原来pwrbtn线断掉了,触发就会有3.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正常的无穷大的引脚,都没连接任何期间。

123脚没接如何东西?

网友:
进水机器吗,怎么会断线?

网友:
应该是后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极都断开了,3,5v线性都正常输出的
问题找到了 就是后续短路。。

网友(2014-09-24):
触发后才有35V

网友:
示波器都出来了,这里问题我只能看看,搞不懂

网友:
楼主,图纸贡献出来啊。急需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