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备份软件

楼主(2014-08-25):
BIOS_Backup_TooKit  BIOS进去需要可以备份的软件

网友A:
BIOS_Backup_TooKit   这个软件很好用哦,不用拆机备份的,直接进去系统备份BIOS

网友B:
貌似每个机器都能备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每个机器都能备份吧

对啊,什么机器都可以,我也是在用这个软件,现在把分享给你们用了,以后备份BIOS就容易多了

网友C:
下载下来用用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用用看怎么样

保证好用

网友:
   任何机器都行???

网友D:
真的这么好用吗  是不是备份下来之后用编程器来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这么好用吗  是不是备份下来之后用编程器来刷啊???

对

网友:
下来试试看 下次不用再拆BIOS了

网友:
支持备份EC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OS_Backup_TooKit   这个软件很好用哦,不用拆机备份的,直接进去系统备份BIOS

那样的BIOS好用吗?能用编程器写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样的BIOS好用吗?能用编程器写入吗?

和网上下载的一样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下可以保存好多了

网友F:
这个我用过不是很好用的,备份了不行,4M的只有2M ,EC的也备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用过不是很好用的,备份了不行,4M的只有2M ,EC的也备份不了

应该是你不会用吧,哪里可以改的

网友:
还可以修改?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哦,下来试试看

网友:
什么还能改?改的哪里啊?怎么改?

网友:
dos下的备份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