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 开机显示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4-08-25):
百度上说找chassis跳线边上的一个三极管? 是哪一个?chassis跳线在哪?请教下

网友A(2016-08-19):
我一个ASUS P5G41C-M LX的板也是这个问题,主板上就没有这个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ASUS P5G41C-M LX的板也是这个问题,主板上就没有这个跳线

刷bios解决试试,好像主板上有的真没有这个跳线,.

网友B(2017-02-13):
我也同求此问题,我的是F1A55,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求此问题,我的是F1A55,能进BIOS

当出现上文提到的错误提示时: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主板具有该功能,两种情况:
    一、(有些将此功能设置在BIOS设置中)查看BIOS是否有该功能,若有,将期关闭(Disable),如果无法进入BIOS,可以将CMOS清除再进;
    二、需在主板上仔细找寻chassis针脚的位置,有些主板上可能没有标明(如我碰到问题的ASUS P7F-X主板就没有标注)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找到chassis排针后,确定:跳线帽是否在“chassis signal” 和“ground”的两个针脚上、跳线帽是否完好、有些跳线帽上的铜圈掉了或者没按到位,可以尝试调换主板上其他跳线帽以确定该跳线帽的好坏。关闭该功能问题即解决!
注:可能直接插上跳线帽仍无法进入系统,清除CMOS设置再重新启动系统。
清险CMOS设置方法:1、扣掉主板电池,过30秒左右再安上电池;2、找到主板的CLR跳线排针,从原来的1、2针脚插法插到2、3位置上,过10秒左右再插回1、2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