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接到一台联想B470客户说卡LOGO ,版号是 LA47MB10250-2 I5 CPU 开机测试后是卡LOGO 仔细检查发现有一个U口短路,心想问题找到问题,可是把口拆下来后,还是无果求助高手指点
卡LOGO

网友:
查一下USBOC#

网友:
等待高手 解决 新手

网友:
BIOS里面卡吗

网友:
看看 USB 供电是否对地了

网友:
这个修好没有我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既然USB有问题。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看看USB的阻值,再确定是不是南桥。或刷BIOS

网友:
看看U口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肯定是U口短路,烧桥了

网友:
usb供电对地如果不短 那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南桥直接管理U口的

网友:
-对地打下D-D+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的,有的是USB插口里边的针插弯了搭在一起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USB引起的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手上有台联想Y560的也是卡LOGO,一出现画面就不动了,进不了BIOS

网友:
USB 供电是否对地

网友:
先查USB的供电、两条数据线阻值有没异常、刷BIOS,排除外设。USB_OC#有没高电平?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显卡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个网卡有问题的

网友:
不好修这毛病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刷bios好了

网友:
换CPU试试,拆网卡声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