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一个横做标总是有波形来回跳

楼主(2014-08-25):
安泰信ads1102c 100Mhz 示波器的一个横做标总是有波形来回跳,探头线都拔下也一样,有遇到过的吗?就是总是乱跳波形。会调的告诉一下。

网友:
只有ch1插口是这样,ch2插口没问题。

网友A:
CH1插口屏蔽不好吧?你短接一下看还有杂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1插口屏蔽不好吧?你短接一下看还有杂波不?

短接还是有。估计是插口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