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G41T-M LX V2 CPU没供电维修,新手来吧!多少有一点收获

楼主(2014-08-25):
前言:板子是放了很多天了,一些条件我测了,后就没有继续测,也没有照相,现在发的是早上来了后修出来照相的。

板子:华硕P5G41T-M LX V2

故障:没有CPU供电。

思路:供电不对,没有EN, 供电EN都正常,不出CPU供电。

上面的思路是这个板子经常维修到的。 上图

板子型号。那个内存供电什么的就我测量了,那些是正常的,我就没照了,直接CPU供电。

先查芯片的供电,EN

3个供电一个EN信号!

供电18脚5V供电,由电阻而来 2 个VCC 12V,由二极管来的EN信号我直接测他的开关三极管的C极!

上面的供电,信号测了都是正常,这下就郁闷了,也是我最不想修的东西。先换芯片, ASP0905,换下去还是一样,不出CPU供电。。

打值吧,打值MOS管, 看看有短路的没有。
他是采用主芯片,驱动芯片,MOS管来给CPU供电方式的。

上面两张是主芯片控制MOS管G极的阻值 这个是驱动芯片控制MOS的G极阻值

上管G极阻值都没问题,打下管阻值~

驱动控制的下管G极阻值为557,主芯片控制的下管G极为587.不对呀。 我们都知道,这驱动管理的,和主芯片管理的,打值有时候会有压差。可是这个有30的压差呢。。看来的驱动芯片和他管理的MOS有问题! 拆了

把上下两个管子拆了, 打下管G极焊盘阻值为388, 好像有点低了。。 不管先上电看看。
拆了上下管后,上电出CPU供电了,刚才所换的主芯片也是好的。。心情好激动,~~

打值两个管子,不过两个管子都是正常的!!

看来是电容或者电阻的问题吧,查电阻

~这个是1R0的电阻,测为1,5欧姆 这个是4R7的电阻,测为5.2欧姆。有点大, 不管了,两个都换了,再打值一下小电容,没发现问题,上管子和电阻,管子和电阻给换了, 现在上电试试~~正常了,现在在试机中!

维修结束!

总结,驱动芯片所连接的4R7和1R0阻值不对。

其实说起来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吧,其实这个板子在我这里蹲了1个星期了,我不喜欢查华硕带ASP0905的CPU供电,太难修了,这次是从早上查到中午的, 测了很多东西,最好发现这个阻值压差的,开始我也以为是没问题! 而却那个MOS测了也没短路!!没办法不会用示波器。 但是主板要是简单的供电没示波器还是OK的。要是碰到像我这样的,没示波器真的有心无力呀!示波器都是来修难搞的~~觉得好的就加分吧!不强求  上面有说错的,打错别字的多理解吧。。个人表达能力不强!

网友:
支持哥们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问下这里4R7和1R0电阻是不是连接驱动芯片主供电端的呢?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很详细的维修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里4R7和1R0电阻是不是连接驱动芯片主供电端的呢?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里4R7和1R0电阻是不是连接驱动芯片主供电端的呢?

那应该是4R7和1R0降压保护电阻本身阻值变大引起的驱动芯片工作异常不出CPU供电。

网友:
怎么感觉和我修的 耕升GT220显卡的问题差不多,都是保护电阻的问题

网友B:
刚接触维修很不懂,那个阻值变大就会导致烧东西吗

''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确不好修,难呀

网友:
螺柱威武!进步了不少

网友(2015-10-05):
我有一片,华硕的换822排阻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维修很不懂,那个阻值变大就会导致烧东西吗

阻值变小会烧东西,这里1R0和4R7电阻应该是连接下管G级的,起到限流保护作用,本身内部阻值变大的话,也会影响下管G级对地阻值。

网友:
碰到这种就抓瞎喽,理论跟不上。普通的保护,供电出不来还差不多。

网友C:
MOS管G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导致的驱动不足,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好修多了。

网友D:
你在没图纸地情况下是怎么找到这些en信号地

网友:
华硕的电阻。。。。

网友E:
刚开始看标题还以为是驱动芯片坏了, 没想到是电阻坏了。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坏电阻的,基本上是 驱动芯片坏。  给力 。阻值好像大一点点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G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导致的驱动不足,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好修多了。

这里驱动不足的话,MOS管震荡波形会达不到正常高电平峰值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看标题还以为是驱动芯片坏了, 没想到是电阻坏了。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坏电阻的,基本上是 驱动芯片坏 ...

电阻内部阻值取下测量与正常标准值相差一点是有的,因为万用表本身存在测量内阻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在没图纸地情况下是怎么找到这些en信号地

根据维修经验来判断,一般CPU 供电芯片EN信号引脚外围都是连接组合开关三极管工作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阻内部阻值取下测量与正常标准值相差一点是有的,因为万用表本身存在测量内阻大小。

他的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不是大了0.5欧吗?
关心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不是大了0.5欧吗?
关心很大吗

这里电阻阻值比正常大0.5欧姆,相当于本身内部压降值也会增加,即工作发热量随之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不是大了0.5欧吗?
关心很大吗

万用表测量相差0.1欧姆左右都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维修经验来判断,一般CPU 供电芯片EN信号引脚外围都是连接组合开关三极管工作多。

那总线和桥的呢

网友:
也差不多,你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里故障楼主也可以先断开1R0和4R7电阻再去测量下管G级对地阻值判断故障。

网友:
向楼主学习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限流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限流用的?

就是限流保护作用,如果代换的阻值比实际正常偏小的话,则会容易引起烧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限流保护作用,如果代换的阻值比实际正常偏小的话,则会容易引起烧MOS管。

谢谢NECO哥。。

网友:
谢谢我的话,就评论下分数呀。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在这里测量的应该是MOS管G级对地压降值,俗称对地阻值。上下两个管子拆了测量下管G级对地阻值为388欧姆比正常值偏小的话,原因为本身G级断开了与1RO和4R7限流电阻一端的连接,且这里下管G级正常对地阻值推测为557欧姆。

网友:
楼主威武 牛逼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接触维修很不懂,那个阻值变大就会导致烧东西吗

阻值变大会造成MOS管驱动电压不足,即也会造成MOS管后级相连电感和滤波电容工作发烫。

网友:
MOS管G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导致的驱动不足,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好修多了

网友G:
刚开始看标题还以为是驱动芯片坏了, 没想到是电阻坏了。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坏电阻的,基本上是 驱动芯片坏。  给力 。阻值好像大一点点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看标题还以为是驱动芯片坏了, 没想到是电阻坏了。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坏电阻的,基本上是 驱动芯片坏 ...

阻值与标准值相近就行。

网友:
涨姿势了   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G极限流电阻阻值增大导致的驱动不足,这种问题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就好修多了。

驱动不足,这里MOS管本身上电工作也会发烫。

网友:
ASUS 的  MOS 管坏的多, 经常发烫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修板子 就是要这样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H:
高CPU没电的时候我想问下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高CPU没电的时候我想问下北桥供电正常吗

这里北桥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I:
不太清楚故障  是驱动芯片主供电不足?导致上下管G级都没电压? 还是说电压只有一点点呢?

neco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楼主666666我这种小白白也看的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里北桥供电是正常的。

我碰到一块北桥没供电cpu也没电内存供电正常修了一个礼拜没修好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一块北桥没供电cpu也没电内存供电正常修了一个礼拜没修好郁闷

先修出桥供电,后面CPU供电自然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出桥供电,后面CPU供电自然就正常了。

这个我也知道,可就是修不错总线电压,大神可或提示一二

网友J:
为什么驱动控制的下管G级阻值和主芯片控制的下管G级阻值相差30会有问题呢?量阻值的时候不是都应该有一些差距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阻值变小会烧东西,这里1R0和4R7电阻应该是连接下管G级的,起到限流保护作用,本身内部阻值变大的话,也 ...

我是这样理解的,MOS管在工作时,如D极为12V,IC把芯片的供电为12V,BOOT会升到13V,再把这个13V送到G极,让MOS管饱和导通,不让其工作在放大状态。不然MOS就会发热

neco -2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没图纸地情况下是怎么找到这些en信号地

单查电源芯的型号,找到PDF图,就可以找出VCC,VID,EN,PGOOT脚,还有BOOT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驱动控制的下管G级阻值和主芯片控制的下管G级阻值相差30会有问题呢?量阻值的时候不是都应该有一些差 ...

根据MOS管并联连接方式工作性质就知道了,正常每个下管G级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且差距一般在十欧姆以内为正常,超过这个范围值就存在问题。

网友J:
哦哦,我一直以为相差几十是正常的,原来有些阻值相差太多也是有问题的,记住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太清楚故障  是驱动芯片主供电不足?导致上下管G级都没电压? 还是说电压只有一点点呢?

驱动芯片主供电在这里是正常的,这里下管G级到驱动芯片相位输出引脚中间相连限流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引起的下管G级驱动电压不足,如果说是上下管G级都没有驱动电压存在的话,这时候测量G级对地阻值会为1 无穷大状态,即楼主这里故障下管应该存在0.03伏的对地压降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哦哦,我一直以为相差几十是正常的,原来有些阻值相差太多也是有问题的,记住了,谢谢了

当然中间要忽略万用表本身测量内阻值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是这样理解的,MOS管在工作时,如D极为12V,IC把芯片的供电为12V,BOOT会升到13V,再把这个13V送到G极, ...

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的话,主板就会上电保护,PWM芯片脉冲开关控制中的MOS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区域常见,而不是放大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的话,主板就会上电保护,PWM芯片脉冲开关控制中的MOS管一般工作在饱和导通和截止 ...

明白,导通时是饱和,如果没有BOOT,导通时就到不了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明白,导通时是饱和,如果没有BOOT,导通时就到不了饱和

BOOT作用就是通过芯片VCC供电电压相连二极管和电容组成升压电路达到MOS管G级正常驱动导通值。

网友:
是不错的一个维修案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主板,但我没有修好,有空再找出来跟楼主学学,检测一下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好像有块也是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明天去试试

网友:
1R0和4R7电阻在这里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应该是板子存放潮湿环境长久本身表面氧化轻微腐蚀引起的,正常情况下,1R0 这种1欧姆电阻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两端会相通。

网友:
估计冷机又要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上次看到技嘉的一片板子也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位分压电路有问题导致花屏不稳定、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记录

网友:
不太清楚故障  是驱动芯片主供电不足?导致上下管G级都没电压? 还是说电压只有一点点呢?

网友:
有时候电子元件万用表测量正常上机时却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华硕的822

网友:
阻止相差30,问题找的准,佩服

网友:
今天就在搞这块,头都大了,前几天加焊PWR芯片,能跑了,供电也正常,但是今天上机测试,CPU回到0.98v.不跑马,没复位,无头绪,LZ这文可以开拓我的思绪呀。等下也测下小电阻小电容看看

网友:
个人意见   觉得你表测量小阻值电阻不会这么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受潮吧

网友(2015-11-11):
学习一下经验。。遇到这种检测小元件小电阻电容的时候就有点乱了阵脚。还是要多学习。谢谢楼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