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5AMD平台的内屏没有显示《3、3没有》外屏竖条花屏。换过显卡,问题依旧!

楼主(2014-08-25):
联想z565AMD平台的内屏没有显示《3、3没有》外屏竖条花屏。换过显卡,问题依旧!电压确定在正常范围之内.没敢动显存。有神仙没?看着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好复杂啊!sos   sos    sos

网友:
显卡没作好 不然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或现存问题吧

网友A:
“《3、3没有》”-——先修出来再说呀!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换北桥好的

网友:
AMD,有事没事焊焊桥,也许你就有惊喜。。。。。

网友:
做过显卡  也只有逐个加焊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没有》”-——先修出来再说呀!

就是 没电压 先出电压啊

网友:
显存最好就这样换掉,不要上BGA。多半是显卡,显存坏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显存有问题    如果有的话依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