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二修ACER 4930 1.3A加电不显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4-08-25):
      ACER 4930 PM45+ICH9+T6670M双核架构 板号:LA-4201P 故障接电流表电流跳到1.355A左右不显示。初步判断以为是显卡故障。
      拆机,发现这个机子是二修机,上家做过北桥。

      ①先是裸板打对地值,未发现异常。
      ②通电测试全板主供电均正常。
      为方便判断故障,直接接上示波器抓CPU座子上的H1 ADS#信号,抓不到。王前推抓CPU座子上的C1 CPURST#信号,发现该信号只有0.3V左右电压明显不正常。

      这里可以看出几点:
      ①看来上家也不是瞎弄的,他懂得机子没有跑马。
      ②还未过显卡,这个电流明显偏高了,可以大致知道有原件轻微漏电或者说短路。
      ③显卡还没有被动过,看来今天要赚了。
      回顾一下PM45+ICH9的上电时序,北桥发出CPURST#的条件是①所有供电满足②收到PWROK CL_PWROK③CLK正常④收到南桥发出的PLT_RST#信号
      为了方便判断是北桥这边的故障还是前级问题,先抓 PLT_RST#信号。

       南桥边上可以找到这个U6 U7测得1、2脚3.3V,即PLT_RST#正常。往后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①检测北桥有无收到PWROK信号。

      CL_PWROK有ICH_PWROK直接相连,PWROK信号由ICH_PWROK信号经过一个R144,再连接到北桥。测量R144两端,3.3V正常。

      ②检测北桥时钟

      该板子是独显的,省了不少麻烦。时钟芯片56、57脚检测有稳定波形。断电打56、57脚对地值,未发现明显故障。
      ③测量北桥所有供电

     篇幅有限,测量所有主供电,小供电,各种基准电压,均正常。
     饭给他吃了,妞也给他泡了,这懒鬼就是不工作,这家伙看来是烂泥扶不上墙只能辞退了。
     先是上手术台,拆下这个芯片,检查了一下貌似好多个点都未正常连接到芯片上,托锡拖了一遍,还好没被上家搞掉点,只是空焊了。
     找了片料板,拆下个PM45值球。
     换上电流跑到0.9左右,跳到0.96,再跳一下到1.5A左右,直接点亮。

     老鸟又要笑了,不就是换个北桥吗,直接换省事。不好意思,我这小地方,一个北桥都要手工直球的。

     前面有猜测过,有元件漏电,这颗北桥原本就是坏的。北桥底下空焊,估计是上家搞成这样子的。

网友:
确实该做的功夫都做了,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楼主的每一篇文章都应该加精!

网友:
思路很好,也是老鸟一个了........

网友:
嗯,很好的维修实例,谢谢 分享!

网友:
已阅!看楼主的帖子是种享受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可惜我没用过示波器呀

网友:
这样的思路确实很完美

网友:
换桥谁都可以换,关键楼主思路给我们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
楼主好强大,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CPU_RST  复位之前   电流高    应该是有元件轻微短路、  楼主判断的对。

摸北桥不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