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IOS

楼主(2014-08-25):
所谓"BIOS"就是"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缩写,它是电脑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用户打开电脑电源之后,系统可以工作,完全都要依靠存在ROM中的BIOS,就算是操作系统调入之后,有些工作还是得依靠BIOS中的中断服务来完成。
但是在电脑系统不断的变动之下,有些系统开机时BIOS所需要的资料,或是系统设定会有更动。于是在286推出时,便多了一个以CMOS制成的内存来储存这些系统状态,以便让电脑开机时可以正确的执行。采用CMOS技术制作的内存,所需要的电力较低,仅需要一节钮扣电池便能维持它的数据。所以在主机板上都会有一个电池,以提供内存所需的电力。因为采用CMOS制作的内存,因此许多人使以CMOS来称呼BIOS中的状态设定。
最初用户要设定系统状态时,大部分都要利用一个叫做"SETUP"的程序来设定,也就是要设定时,要利用额外的程序才行。后来的BIOS供应商如AMI、Award等便将启始设定的功能加在新的BIOS中,以方便用户设定,虽然各家BIOS的启始按键都不相同,但功能基本相似。
在系统与外设不断的进步之下,BIOS中所提供的设定项日益复杂。加上BIOS供应商又有许多家,设定的选项又各个不同,甚至相同的功能却用不同的名词,常常使得用户不知如何动手,比较小心的用户,甚至都不敢乱动。虽然各家BIOS的设定不甚相同,但是下文所叙述的部分,各家应该都适用。目前在国内市面上的系统,大部分都是采用AMI、Award和Phoenix的BIOS,在这里笔者就以Award的设定选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其它如AMI、Phoenix设定选项也相差不多,大家可以参考Award的设定进行修改。
功能概括:目前的Award BIOS的设定选项,大约可分为"标准设定"(STAN-DARD CMOS SETUP)、"BIOS功能设定"(BIOS FEATURES SET-UP)、"芯片组功能设定"(CHIPSET FEATURES SETUP)、"电源管理设定"(POWER MANAGEMENT SETUP)、"PnP和PCI设定"(PNP AND PCI SETUP)等选项。

*****BIOS和CMOS的区别和联系****************************

   CMOS(本意是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嚣,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是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主要用来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操作人员对某些参数的设定。CMOSRAM芯片由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供电,因此在关机状态后信息也不会丢失。由于CMOS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比如我最早用的AST/286,现在也有个别品牌机如康柏将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硬盘上),使用很不方便。目前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BIOS芯片中,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因此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
   所谓BIOS,实际上就是微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Input-OutputSystem),其内容集成在微机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上,主要保存着有关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等。
   BIOS功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BIOS中断服务程序,即微机系统中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主要用于程序软件功能与微机硬件之间实现衔接。操作系统对软盘、硬盘、光驱、键盘、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都是直接建立在BIOS系统中断服务程序的基础上,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访问INT5、INT13等中断点而直接调用BIOS中断服务程序。二是BIOS系统设置程序,前面谈到微机部件配置记录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CMOSRAM芯片中的,主要保存着系统基本情况、CPU特性、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在BIOSROM芯片中装有“系统设置程序”,主要用来设置CMOSRAM中的各项参数。这个程序在开机时按下某个特定键即可进入设置状态,并提供了良好的界面供操作人员使用。事实上,这个设置CMOS参数的过程,习惯上也称为“BIOS设置”。第三是POST上电自检程序,微机按通电源后,系统首先由POST(PowerOnSelfTest,上电自检)程序来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通常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对CPU、640K基本内存、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CMOS存贮器、串并口、显示卡、软硬盘子系统及键盘进行测试,一旦在自检中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第四为BIOS系统启动自举程序,系统在完成POST自检后,ROMBIOS就首先按照系统CMOS设置中保存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地启动驱动器,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并由引导记录来完成系统的顺利启动。
从上面的论述,大家不难看出BIOS和CMOS的区别与联系:BIOS是主板上的一块EPROM或EEPROM芯片,里面装有系统的重要信息和设置系统参数的设置程序(BIOSSetup程序);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里面装的是关于系统配置的具体参数,其内容可通过设置程序进行读写。CMOSRAM芯片靠后备电池供电,即使系统掉电后信息也不会丢失。BIOS与CMOS既相关又不同:BIOS中的系统设置程序是完成CMOS参数设置的手段;CMOSRAM既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存放场所,又是BIOS设定系统参数的结果。

  BIOS有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BIOS中断例程;POST通电自检;系统CMOS设置;

  系统开机启动BIOS,即计算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Output System),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
其中保存有系统 最计算机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通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检程序。
在主板上可以看到BIOS ROM芯片。一块主板性能优越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板上的BIOS管理功能是否先进。

  一、BIOS中断例程 ;即BIOS中断服务程序。它是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
用于程序软件功能与计算机硬件实现的衍接。 DOS/Windows操作系统对软、硬盘、光驱与键盘、
显示器等外围设备的管理即建立在系统BIOS的基础上。程序员也可以通过 对INT 5、INT 13等中断的访问直接调用BIOS中断例程。

  二、BIOS系统设置程序 ;计算机部件配置情况是放在一块可擦写的CMOS RAM芯片中的,它保存着系统CPU、
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 关机后,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向CMOS供电以保持其中的信息。
如果CMOS中关于计算机的配置信息不正确,会导致系统性能降 低、零部件不能识别,并由此引发一系统的软硬件故障。
在BIOS ROM芯片中装有一个程序称为“系统设置程序”,就是用来 设置CMOS RAM中的参数的。
这个程序一般在开机时按下一个或一组键即可进入,它提供了良好的接口供用户使用。这个设置 CMOS参数的过程,
习惯上也称?“BIOS设置”。新购的计算机或新增了部件的系统,都需进行BIOS设置。

  三、POST通电自检 ;计算机接通电源后,系统将有一个对内部各个设备进行检查的过程,
这是由一个通常称之为POST(Power On Self Test,通电自 检)的程序来完成的。这也是BIOS的一个功能。
完整的POST自检将包括CPU、640K基本内存、1M以上的扩展内存、ROM、主板、 CMOS内存、串并口、显示卡、
软硬碟子系统及键盘测试。自检中若发现问题,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或鸣笛警告。

  四、BIOS系统启动自检程序; 在完成POST自检后,ROM BIOS将按照系统CMOS设置中的启动顺序搜寻软硬盘驱动器及CDROM、
网络服务器等有效的驱动程序,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由引导记录完成系统的启动

网友:
俺本想进来回答你的问题,没想到你说的比俺还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