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关于AMD显卡 显示器驱动停止运行

楼主(2014-08-25):
进游戏总是进去了 有图 卡死 过了几秒 有图 又卡死。。。桌面上显示的是显示器驱动已经停止响应 并且恢复。。。重装系统,,驱动都无解 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A:
一是显卡配置不够!二是显卡空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是显卡配置不够!二是显卡空焊。

我打的是LOL啊 以前都好好的,显卡空焊是不是显卡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打的是LOL啊 以前都好好的,显卡空焊是不是显卡虚焊?

游戏刚更新吧?空焊即是虚焊。

网友C:
把显卡拿下来,查一下金手指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刚更新吧?空焊即是虚焊。

不是更新了几次了 以后更新也没这样 最近换了个风扇 散热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显卡拿下来,查一下金手指看看能不能解决。

是笔记本 显卡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笔记本 显卡拿不下来

还以为是台式机呢,这样,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xp系统,你换一个系统看一下,排除法,先软后硬。还是那样的话,只能维修了

网友D: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先试驱动 不行 就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是下旧版驱动好的

网友:
系统重装过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换过好几个显卡驱动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