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把万用表改成双路供电

楼主(2014-08-25):
不多说了,比较简单都能看的懂,直接上图吧。记得要用隔离变压器哦!我找的是老交换机上的12v比较沉的那种。

网友A:
直接用个7809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7809就行

手上没有7809哦,再说电池也9v,双路必须高于9v,我调的9.5v

网友: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B:
我只想说,我的UT70B用1块多钱的电池,能用上1年半,根本不需要这么的蛋痛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7809就行

你说的7809是不是三端稳压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我的UT70B用1块多钱的电池,能用上1年半,根本不需要这么的蛋痛去折腾

你的表好省电哦,我一般4个月一块电池,几十块钱的表跟你几百块钱的没法比呀!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还不如换一锂电,用完又充。

网友:
我的是两个串联的大平板电脑的电池压在万用表后面的,充一次电用5年。

网友:
我的UT60e  改两个 18650  。有8.几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换一锂电,用完又充。

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换一锂电,用完又充。

我的是两个串联的大平板电脑的电池压在万用表后面的,充一次电用5年。

网友:
变压器位置怎么接,欢迎上完图

网友:
上多几个图就好了,图有点暗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用个若基亚原装充电器就可以了  5点几V吧就够了  原装充电器电路板超薄直接放在里面就可以  外面搞个接口直接接220V  。。。。。

网友:
楼主真搞笑。。闲得蛋痛吧,。。2节电池可用一年以上,还不如买可充电电池。。

网友D:
这不叫蛋疼,这叫折腾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叫蛋疼,这叫折腾的乐趣。

赞同,没事闲着时候,搞维修的就喜欢折腾一下,我也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