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70说不开机

楼主(2014-08-25):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70说不开机,还说客户当时拿去过给维修站修过,说主板坏了,要换主板才可以了,同行说给我听客户拿去给维修站换主板要1200块钱,客户就直接拿走了,最后到了同行的手上,就把机器那来宁师傅这里修了,,宁师傅就开单叫同行放机器下来修了,同行放机器下了就匆匆忙忙走了,宁师傅说,兄弟拿这台笔记本去看看什么问题,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修好它,当时我就拿着机器来放在我的位置先,去把机器通电看看是什么问题,我一把电源拆上,啊,看到短路了,,把机器拆开看有没有得救,把主板拆开了,就慢慢把电流调大,用手去摸看哪里发热,后来我用手摸到了,一个19v电容发热,就用万能表去量,哦,原来是电容短路了,哎,无啦啦一块主板都没有修过,维修站就说要换主板了,可惜啊,我把短路的电容拔掉,通电按开机键。显示了。呵呵,看来我今天挺好运的,,我就叫宁师傅给同行去报价,报了380块钱,同行同意修了,我把机器装起来,轻松拿下380块钱啊,,,,,,,,,,,。。。。。。。。。。。。。。。。。。。。。。。。。。。。。。。。就是这样修换的,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所以不能分享些图片给大家看看了,请原谅哦,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加点分  这样我会很感动各位兄弟的  谢谢。。。。。。

网友:
记得兄弟多帮我加点分,新手来的

网友A:
哈哈哈,维修过程笑死《我一把电源拆上,啊,看到短路了,,把机器拆开看有没有得救,把主板拆开了,就慢慢把电流调大,用手去摸看哪里发热,后来我用手摸到了,一个19v电容发热,就用万能表去量,哦,原来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维修过程笑死《我一把电源拆上,啊,看到短路了,,把机器拆开看有没有得救,把主板拆开了,就慢慢 ...

哎,我是不太说话而已,其实维修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精彩的样子,是我不太会表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是不太说话而已,其实维修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精彩的样子,是我不太会表达而已

搞维修光闷头苦干不行,其实说话才是最主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我是不太说话而已,其实维修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好精彩的样子,是我不太会表达而已

不会说话,不代表不会修电脑

网友:
楼主很搞笑哦。。

网友:
无图无争相啊,建议上图吧!

网友:
公共点大短路这是最容易修的了,这和来送钱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不会说话不好做生意

网友:
修大短路是入门基本功。。烧鸡大法好用,但是最好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维修过程笑死《我一把电源拆上,啊,看到短路了,,把机器拆开看有没有得救,把主板拆开了,就慢慢 ...

理解 解决问题 心情高兴

网友:
主板短路电容检测到了有机生命体的触摸

网友:
路过看看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