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无PLTRST#和cpu复位,求思路!!!!

楼主(2014-08-25):
联想Y450 上电到0.75不动,各电压正常,摸cpu没什么温度,显卡温度很高,无PLTRST#和cpu复位,BIOS刷过,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新手求思路!!!

网友:
打错字了,  本来是要打:本人也是新手的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看看南桥的条件啊,供电啊   时钟 啊  还有电源好信号,都看看吧

网友:
南桥有没有收到VRMPWRGD,PWROK信号。

网友:
cpu电压都没出来吧

网友:
南桥要收到IMVPPWRGD和ECPWROK  才会发出平台复位

网友:
CPU电压要是正常怎么可能没温度,你是不是弄错了,没有复位你得按着时序来修,别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POWER,clock,PG信号,时序,先要考虑,桥又被日,到底得罪了谁?

网友:
CPU 没温度就是还没工作,没有复位 那就得看SB 有没有满足条件了

网友:
这个要查时钟电路和供电电路

网友:
不懂 不查图纸呢

网友:
PLTRST#对地阻值有没异常?PLTRST#之前的时钟开启信号跟CPU供电IC有没发出PG,南桥有没收到正常的PWROK、APWROK?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也会导致PLTRST这个信号不发错出

网友:
怎么都动不动的就换桥啊 修好了没?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电流跑0.75

网友:
换小板试试!

网友:
没看到楼主说的电压都正常了么。我擦

网友:
信号都比较难修的

网友:
先供电--才复位     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