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杰灵吹了一下不开机了

楼主(2014-08-25):
一个垃圾杰灵的g31,吹了一下灰不开机了,代码就两个B8,然后A1,无语了.

网友:
试哪个芯片发热。上个图呀。

网友:
清下COMS电池!

网友:
杂牌的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动他还能用,一动它就来问题了,

网友:
请问一下昂达H61的板怎么样

网友:
就是按维修的流程查查各大电压如何先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