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1005HAB 板号1005HA 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4-08-25):
ASUS EEEPC 1005HAB 板号1005HA 不加电求助

3v 5v 主供电RT8205C芯片发热,换了没有用,后经查,1脚和6脚无电压,查来查去,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BIOS写了也没有用。

网友A:
EC  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开启的。。。。

不修了,订了一块主板,换板才120元进价。功夫费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修了,订了一块主板,换板才120元进价。功夫费都不够。

留着自己慢慢修

网友:
板子太便宜,直接丢了。

网友:
量下EC电容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