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开机5A大电流维修思路

楼主(2014-08-25):
型号:DELL M4040,最开始的情况是板子上有烧过的痕迹,板子都烧黑了(面积不大,烧毁处是两个小电容),刮开烧毁处,补上两个电容。随后做过南桥,南桥做过以后,接上恒流源瞬间5A大电流,明显有短路情况,打了主板上各大电感阻值,无短路情况,有点蒙了,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大短还不好搞?上低压大电流,哪里发热就是哪里短路

网友:
细心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短还不好搞?上低压大电流,哪里发热就是哪里短路

用了电击法,一个330电容被击穿,还有一个上管也被击穿。

网友:
主供电短路,一个一个的拆,或用烧机法

网友:
看是不是哪个上管穿了

网友C:
不会吧开机会这么大电流?楼主是说板子通电后5A电流吧?

网友:
问题还在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开机会这么大电流?楼主是说板子通电后5A电流吧?

接上电源,瞬间5A大电流,电流直接上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电击法,一个330电容被击穿,还有一个上管也被击穿。

用多少电压 点击啊

网友B:
板子烧毁处有一个1.1V的芯片焊盘被烧毁,飞过线,就在那里用1.1烧的,发现就这两个东西被击穿了。

网友:
慢慢修,,查一下信号

网友:
烧鸡就可以了

网友:
5A大短路一般都是保隔短路,仔细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烧毁处有一个1.1V的芯片焊盘被烧毁,飞过线,就在那里用1.1烧的,发现就这两个东西被击穿了。

是不是原来多少伏电压坏  就用多少伏 烧啊

网友E:
估计这板子要在你手里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原来多少伏电压坏  就用多少伏 烧啊

恩,原来多少V,就用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板子要在你手里废了,,,

开始接到手就已经有两个地方烧黑了好么?

网友:
5A,  是上管,隔离点,大电容短路的多,,,大短可以说是很好修的一块,,,要是修不好,那就交点钱给别人修吧

网友:
电源调到5V,主板接电,用手摸主板,哪烫查哪

网友:
DELL大短路简直就是送票子  啊

网友:
大短路相对来说 还是好修的
楼主可以用烧机试一下

网友:
故障没有那么简单,5A大电流已经解决,现在是不出1.1V.

网友:
动过的地方再仔细查查,南桥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