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IJ 不插CMOS电池自动开 开关不能开关机,保存不能开

楼主(2014-08-25):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高手进,开关3.3V到IO 正常 LID休眠电路正常 IO供电复位都正常 晶振有起振,IO已换 南桥已换 BIOS已刷,有修过的帮帮忙

网友:
路过 不是很懂 。

网友:
不是很懂 。

网友:
开关3.3V到IO 正常 。。。。在保存不能开关时,你按不触发的故障修,按开关后:开关--EC,EC-南桥的BTN有没高低低跳变,RSMRST#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