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覆盖了分区恢复和chkdsk还有pc3000恢复的效果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25):
本来是修复系统主引导的。但是某盘太智能点了ghost立马开始了。强行终止,导致分区进不去。而且位置也装错了。然后那个分区就提示目录已损坏什么的(有三个硬盘)。winhex查看已经被覆盖了一些,原来文件看不到了。
因为之前以为是分区表坏了。那个Ghost位置我以为不是哪个分区。然后差了网上的。用了 chkdsk f: /f 这个。这个我最后结果都没看到不知道为啥就跳掉了。这个命令是不是导致很多数据破坏了?
后来自己搞不定还是拿去恢复。
悲剧的是,恢复的告诉我恢复出来很多东西没用了。他说再试试?话说pc 3000 udma这种能恢复命名和目录么?我里面很多视频和音乐重新下载就可以了。照片和一些图片恢复了就行。主要是照片还有自己几个视频的作品。哎。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chkdsk这个命令要慎重使用,因为在用这个命令的同时它会向硬盘分区中写入数据,当然也会造成数据覆盖。

网友:
chkdsk这个命令使用时要确认DBR 目录项已经修复好但在硬盘中看不到文件而在winhex中可以看到文件和目录了才可以使用。

网友B: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当时出现问题,就应该找专业公司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kdsk这个命令要慎重使用,因为在用这个命令的同时它会向硬盘分区中写入数据,当然也会造成数据覆盖。

这个写入的数据能估计大么?大概1分钟不到运行了。然后直接没掉了,没看到最后的信息。里面的话,当时只有那个覆盖坏了的一点系统。我之前没搞清楚原因。以为那时候装的时候这个挂盘拔下来的。没想到偏偏是覆盖了这个挂盘的第一个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写入的数据能估计大么?大概1分钟不到运行了。然后直接没掉了,没看到最后的信息。里面的话,当时只 ...

这个要看它写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它写到什么地方了。

那个分区有1TB左右。里面有750GB的东西估计。会有可能全盘都没么。。。里面一部分东西有用。其他一部分像音乐文件只要知道名字就好了。还有视频很多都是下载的。只要再下载就可以了。照片就没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分区有1TB左右。里面有750GB的东西估计。会有可能全盘都没么。。。里面一部分东西有用。其他一部分像 ...

这个好恢复,先搞好文件记录,然后再用chkdsk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恢复,先搞好文件记录,然后再用chkdsk扫描。

今天去看了下。发现也不是用啥PC3000UDMA恢复的嘛。看了是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来恢复的。比较好的好像就是恢复目录和名字了。好像我就是目录坏的比较多。是不是chkdsk那个把我目录索引给打乱了。文件散掉了。只能慢慢整理了。还有一点就是好像有点缺文件啊。原来我记得是有750GB左右。但是他扫描到550GB左右。这点比较担心。不过感觉如果是一般软件的恢复的话。那自己也能稍微扫描下了?就是会很花时间。晚上挂机扫描了。还有就是victoria扫描这个盘开始会有少量红格。还在保修期内不知道能不能换。就当花钱买教训了。以后准备下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恢复,先搞好文件记录,然后再用chkdsk扫描。

他们恢复的少于原来挺多的怎么办。被覆盖的不仅仅会文件损坏么?而且会连扫描都扫描不出来啊?

网友D:
chkdsk小心用,会写入东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kdsk小心用,会写入东东的。

问下,写入覆盖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能恢复文件,但是文件打不开才对,怎么会完全搜不到呢?一般软件的不是有分问题类别搜素的。他搜索出来的东西竟然都很不一样。差好多。我有一种恢复了很多文件。450GB左右。但是还有300GB没有。自己用软件恢复了20GB比较重要的照片。我上面问题的那种应该对应哪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当时出现问题,就应该找专业公司恢复。

问下,写入覆盖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能恢复文件,但是文件打不开才对,怎么会完全搜不到呢?一般软件的不是有分问题类别搜素的。他搜索出来的东西竟然都很不一样。差好多。我有一种恢复了很多文件。450GB左右。但是还有300GB没有。自己用软件恢复了20GB比较重要的照片。我上面问题的那种应该对应哪种问题?
求超版解答。恢复公司的懒得恢复。他觉得太大了。又看我学生拿不出什么钱。不想给我恢复全部的。所以我只能问问你了。我上面那个应该怎么恢复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