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4-08-25):
本菜鸟最近新买了一台优利德100M数字示波器,自己摸索了一下勉强会测主板上的晶震频率,PCI频率,场管G级方波这些东东。但是像内存系统总线信号,系统复位,BIOS的片选信号,以上这些就不会测了。比如说:复位这个网上说要改成单次触发,我改了不行表笔一碰被测点运行的红灯就亮了,根本看不出什么波型,改上下沿触发和触发电压也没有用。 希望哪个大神来指导一下,示波器设置说越细越好。

网友A:
表笔一碰被测点运行的红灯就亮了,可能是量程没设置好吧,我测复位时量程1V/格,触发电压1V,上升沿触发。

网友:
应该有说明书的,谁也不可能回答得说明书那么详细吧,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一碰被测点运行的红灯就亮了,可能是量程没设置好吧,我测复位时量程1V/格,触发电压1V,上升沿触发。

1V/格就行了吗,我试一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程什么概念?

在Y轴上每一格代表多少伏,调Y轴旋钮时可以看到,示波器也可以当电压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Y轴上每一格代表多少伏,调Y轴旋钮时可以看到,示波器也可以当电压表用的。

其它的要不要改什么?

网友: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