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E0

楼主(2014-08-25):
长城品牌机富士康945的板子,跑E0,内存处理器都换过,插电跑E0,各路电压都正常,I0还是内存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A:
看看内存主供电,REF电压,,然后就是内存管理芯片(北桥/CPU)

网友B:
我遇到过跑E0焊了下CPU座子就好了,楼主可以借鉴下,不放心可以用CPU假负载打一下阻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C:
刷BIOS,量下内存的主供电,负载,SPD,时钟,数据,看电池有没电压,CPU座子空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主供电,REF电压,,然后就是内存管理芯片(北桥/CPU)

补充:内存SPD 电压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跑E0焊了下CPU座子就好了,楼主可以借鉴下,不放心可以用CPU假负载打一下阻止

哥们 945 CPU可不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量下内存的主供电,负载,SPD,时钟,数据,看电池有没电压,CPU座子空焊!

SPD没电压  REF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内存SPD 电压  3.3V

SPD没电压  REF 正常

网友E:
烧断了,打下SPD的值是不是无穷了。是的话飞根线过去,虽然老徐不让那么修,可是不好补啊,还是飞线实在。

网友:
SPD没电压就修这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断了,打下SPD的值是不是无穷了。是的话飞根线过去,虽然老徐不让那么修,可是不好补啊,还是飞线实在 ...

修好它一般就行了。一修一般只有一个故障。

网友C:
3.3v飞线就好了,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飞线就好了,小问题!

G31MX SERIES图纸,有没1
飞线了还是一样的!E0

网友C:
飞线到238脚呀!从ATX3.3V直接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到238脚呀!从ATX3.3V直接飞过去

飞过去还是一样呢!直接飞背面的!背面有3.3,插槽238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