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准备 配台电脑 请大家把忙看看

楼主(2014-08-25):
cpu i5 4590
主板 华硕B85-pro-GAMER
显卡 影驰GTX660黑将
内存 金士顿 骇客 8G
问问 各位大神们 这套配置 有没有什么问题 指点一下
华硕
cpu

网友:
关键是干什么用,i5 4590 不如买个I5 4670K 相差也不大 可玩性强一点 主板换华擎Z87,如果是我配的话。

网友:
华硕主板好,就用华硕

网友(2014-12-15):
比起我家的电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