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G31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14-08-25):
用鲁大师测试主板温度一开始20度左右,没几分钟跳到80--90多度,IO换过还是一样,想刷BIOSS但是看不到芯片型号。

网友A:
楼主没给北桥上点好硅脂呀?

网友B:
估计是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
昂达集成显卡的板,要尽快做好各散热。不然就快就寝了。

网友C:
不死机,不掉电,问题就不大

网友D:
弄个好风扇,加在散热片上面估计就好了!您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
那个散热片热不,不热能正常使用,就懵管了

网友:
io旁边有个东西你换换,好像ic的东西

网友:
他连着一个热敏电阻,好像是822

网友E:
lo旁边的822热敏电阻

网友:
你上的多大的CPU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F:
给北桥加上一个风扇,应该可以解决的。你先看看北桥烫不??

网友G:
给桥上都加个小风扇。试试!只要不死机,篮屏,正常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给北桥上点好硅脂呀?

加了还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散热没有处理好

板都洗了,重新加硅胶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死机,不掉电,问题就不大

就是会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个好风扇,加在散热片上面估计就好了!您试试,不行再说

不行,连桥都加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旁边的822热敏电阻

两个都换了,温度还是一高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北桥加上一个风扇,应该可以解决的。你先看看北桥烫不??

北桥不烫,南桥有点汤想吹要是吹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桥上都加个小风扇。试试!只要不死机,篮屏,正常用,就行!

加了还是会死机

网友:
这板子的通病

网友:
是啊,我看了论坛也有一样的问题,但是还没解决。

网友:
不行换板了 浪费体力脑力不划算

网友I:
南桥烫手吗  这南桥一般不会很烫

网友J:
就温度高还有其它问题吗?没问题就无视它罗。

网友:
估计主板频率变高了超出主板的频率现在属于负载状态

网友:
检测出错了吧,换班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都洗了,重新加硅胶还是一样

有时显示的数值不准的,用手感觉一下,是不是真的很烫

网友K:
那个我的也没修好,通病,IO换过,热敏电阻也换过,BIOS刷过,无用

网友L:
是不是只能换桥了  这个只能通过代换才能知道了。手上有NV的桥 烫手的  没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都洗了,重新加硅胶还是一样

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和主板驱动安装试试,驱动不对也会引起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南桥烫手吗  这南桥一般不会很烫

有点烫手,莫非加吹他。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温度高还有其它问题吗?没问题就无视它罗。

会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我的也没修好,通病,IO换过,热敏电阻也换过,BIOS刷过,无用

我现在也没有修好,准备吹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只能换桥了  这个只能通过代换才能知道了。手上有NV的桥 烫手的  没招

先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用手去感触一下散热器的温度,如果没有所提示的温度那么高,可能就是温度监控电路故障了。用软件检测一下BIOS的型号,刷一下试试,不行的话换CPU、电源芯片、有热敏电阻的换掉!看了你测温的曲线,温度一下子高,一下子降,幅度很大,很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要尽快做好各散热

网友:
G31 这种板都是用的GB的南桥,问题很多。有的根本没散热器,而且发热量很大。

网友:
小白就不多发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