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S---花屏

楼主(2014-08-25):
请参图。这样的花是先动显存还是先动GPU(主芯片)。与BIOS有关没有。这两张卡已修到了尽头。主芯片已重植过了。现在是装不上驱动。核芯,显存电压:1.2V,2.14V。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芯片了

网友A:
打值,测量,别动不动就BGA。可以试试专业的测试软件,看哪个显存有问题了,再对应处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值,测量,别动不动就BGA。可以试试专业的测试软件,看哪个显存有问题了,再对应处理

什么软件能测试显存啊,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
手摸显存,是不是发烫,是的话换了显存就好了!这种花屏不厉害的!大概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