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在迅维主板课结业维修最后一例 7630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25):
在迅维的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两个月没呢,主板今天也结业了,明天就去笔记本一期呢。就把这最后一片板修到复位的板做下记录。
由于第一次发帖,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各位指出,小弟在此谢谢了。
主板型号:V星代工联想  7630

主板故障:全板不复位

拿到板后,打USB和各大供电对地值一切正常,外观都没有明显断线和掉件,然后上电,短接开关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又是全板不复位啊,
没办只有一步一步按照AMD的时序来了,
先测内存供电1.5V正常

再测CPU供电0.16v

我擦无CPU供电,平时我最怕的就是CPU供电啊,看着电源管理芯片旁边一堆的原件,脑袋那个大啊,没办法啊,今天最后一天的嘛,怎么也要修出来啊。
马上打开电路图(在这要感谢论坛的兄弟们,提供的图纸),
主控芯片是ISL6323B
测得 10脚供电 5V正常、BOOT和PVCC都是11.8V也正常,再测 24脚 EN 1.7V 正常

这时芯片的3个工作条件满足,就差VID了,上假负载测得VID3_SDC  0.08V  VID_SVD  1.5V
此时芯片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啊,怎么还是不输出呢,马上风枪伺候,三下五除二把ISL6323B换掉,结果就不用说了。一样一样的。没办法只有继续查了。
在接下的检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短接开关针的瞬间CPU供电出来了,又慢慢变为0V

这下给我的感觉就是芯片保护了,马上就一个一个的查,电流、电压检测,当检测到FB的时候,发现芯片1脚电压,一直为低电平
没有变动。

拿出电路图开始进入跑线找件阶段,终于让我发现了它

就这个电阻没呢,也不知道是谁给去掉了,找到原因马上到料板上找个补上,
嘿嘿,这下CPU供电出来了

好了,这个月的维修实践圆满结束。
各位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啊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A:
给力啊,你为什么那么牛叉,我怎么都没修到过有电路图的板子呢

网友B:
兄弟维修很仔细,问下这里FB端相连的电阻是不是也同时连接CPU供电上管S级相连线路的呢?

网友:
结合电路图分析,,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你们都不测TON选择脚吗

网友:
图纸分析不错。你这个CPU供电是SVID的吧?

网友C:
李大神#的第一次,怎么敢不过来学习,鼓掌,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李大神#的第一次,怎么敢不过来学习,鼓掌,加分 .

我可不是大神啊,我离大神还差十万八千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啊,你为什么那么牛叉,我怎么都没修到过有电路图的板子呢

不是没有,是你没有去找啊,这个板是AM3的CPU哦,这期才开始动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维修很仔细,问下这里FB端相连的电阻是不是也同时连接CPU供电上管S级相连线路的呢?

是的,不过是检测CPU_VDDNB的

网友:
结合电路图分析,,不错

网友:
   嘿嘿 ,不错 。又提供了一种维修思路 ,不会说没CPU供电 ,条件满足 不输出就开始干芯片,其实人家是输出了的 ,但是被芯片内部保护了。

网友:
收录了,慢慢再看,基地出来的,思路就是一顺子

网友:
修人为故障要细心。在外面一般都是EN哪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个图纸

网友:
经常会修到芯片满足工作条件就是没CPU供电,说不定和你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过是检测CPU_VDDNB的

CPU_VDDNB 这个信号电压也可以在假负载上测到。

网友:
修得好仔细,花了不少时间吧。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