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14-08-25):
仁兄们,运行环境库是什么?它与操作系统、编程软件库有什么关系?在运行时的过程又是怎样?
还望诸位高手能为我解惑,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和系统数据库有关吧,动态链接库,环境变量,API等。

网友B:
运行软件需要的库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系统数据库有关吧,动态链接库,环境变量,API等。

那他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又与操作系统、游戏文件、驱动、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玩游戏时,缺少了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软件需要的库文件

库文件?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他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又与操作系统、游戏文件、驱动、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玩游戏时,缺少了会怎样 ...

缺少了当然会提示你少了什么库文件或是动态链接库什么的。

网友D:
运行库是一个经过封装的程序模块,对外提供接口,只要知道接口参数就可以自由使用。如果不使用运行库,每个程序中都会包含很多重复的代码,而使用运行库,可以大大缩小编译后的程序的大小。但另一方面,由于使用了运行库,所以在分发程序时就必须带有这些库,比较麻烦。如果在操作系统中找不到相应的运行库程序就无法运行。为了解决这个矛盾,Windows总是会带上它自己开发的软件的最新的运行库。像Windows 2000以后的版本都包括Visual Basic 5.0/6.0的库。Internet Explorer总是带有最新的Visual C++6.0的库。Windows XP带有Microsoft .NET 1.0(用于VB. NET和C#)的库。Visual C++、Delphi和C++ Builder允许用户选择所编译得到的程序是否依赖于运行库。而VB、FoxPro、PowerBuilder、LabWindows/CVI和MatlabNGDX就不允许用户进行这种选择,必须依赖于运行库。
这个是网上找的,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

网友(2014-09-25):
好的,谢谢你。看了你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行库是一个经过封装的程序模块,对外提供接口,只要知道接口参数就可以自由使用。如果不使用运行库,每个 ...

好的,谢谢你。看了你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