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V主板不跑,拿掉CPU电压正常。上CPU就CPU没电压。

楼主(2014-08-25):
华硕F2A85-V主板不跑码,拿掉CPU电压正常。上CPU就CPU没电压。上的是AMD A8的CPU。请问一下大家这是啥子问题?本人手上没有这CPU代换测试,(CPU一般没那么容易坏吧)。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拿掉CPU是上假负载供电正常吗?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没有修到过。

网友:
用假负载试试,看看CPU的时钟,供电,复位正常吗!

网友:
中奖了,白忙了,换片新板同样的,CPU挂了。郁闷。。

网友:
新的CPU确实是比较容易挂!!INTEL的U也容易挂!

网友:
CPU挂了,恭喜恭喜。

网友:
这种还好首先会想到换CPU,最怕那种又能亮机但进不了系统,遇到几个都是CPU的问题,都是搞完了没办法最后才换的CPU,那才搞死人,INTEL AMD都遇到过

网友A:
用假负载试试,看看CPU的时钟,供电,复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假负载试试,看看CPU的时钟,供电,复位正常吗

别人都说是P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