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400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4-08-25):
   前两天有客户送修换屏轴的,换好后客户回去用了1天又拿过来说我用的没电后就开不起来机了。接上可调电源0.071 电流明显偏高。拆机发现TPS 51120待机芯片发烫,刚好有这个芯片就直接换了。换了后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芯片发烫,没办法找了芯片工作原理, VIN19V ,EN1 4.58V EN23.36V. VREG34.83V,VREG5 4.97V 电压都有啊,就是不出3V  5V,3.5V 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啊,没思路了,
     本人修主板也不是很专业的.特来求助大师们给宝贵的意见,还需要查那些工作条件呢.3 5V 对应的有2个电感我不知道是什么,网上查了下有人说是辅助电压,电感的阻值一个只有101 另一个只有036,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啊。谢谢了。

网友:
网上找的TPS51120

网友A:
待机电感只有36欧 很明显轻微短路了

网友B:
这个TPS51120在华硕的机器上用得多,我记得也是修一个芯片发烫的原因,找了半天没找出原因来,非常郁闷,楼主所说的电感阻值肯定不正常,两个应该差不多才对,肯定是有一路短路了,断开那路,看哪级阻值低就烧哪级,注意限压限流。

网友C:
断开后级电击,排除下管。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后级电击,排除下管。烧鸡大法

支持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感只有36欧 很明显轻微短路了

不好意思我忘记说了,3V 5V电感阻值是正常的啊,在3V5V电感对面有2个电感的阻值是101和036
画了圈的那两个电感左边的101 右边靠近南桥的036      下边两个应该是3V5V的电感阻值是330左右两个差不多。

网友:
断开后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TPS51120在华硕的机器上用得多,我记得也是修一个芯片发烫的原因,找了半天没找出原因来,非常郁闷,楼 ...

是啊,3V5V的电感是正常的,都在330左右,就是另外2个我不知道应该在多少

网友:
这么高?是101欧姆吗?高了!

网友D:
测下VREF的阻值看是否正常,如果VREF不正常也会引起待机芯片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下VREF的阻值看是否正常,如果VREF不正常也会引起待机芯片发热

vref没有短路啊,也是正常的

网友:
把MOS管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vref没有短路啊,也是正常的

那你把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要么是芯片本身问题,要么是外面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