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52001可不可以和216-0752007代换

楼主(2014-08-25):
HP 4416S AMD 芯片组,北桥坏了,手上只有216-0752001,不知道216-0752001可不可以和216-0752007代换。知道的大哥说一下了,助人为乐嘛。先谢了。

网友:
这应该都是试出来的,要不你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2001坏得挺多的!2007倒很少搞!

网友:
你看点一样不!!

网友A:
板上如果是2001的话2007可以代,如果板上是2007的话,就不能做2001上去,我是实验过,会开机挡机。

网友:
不通用的   我试过

网友:
我试过不行

网友:
这种最好是原型号用的,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如果是2001的话2007可以代,如果板上是2007的话,就不能做2001上去,我是实验过,会开机挡机。

那太好了
手上正有007
换001试试呢

网友:
我查了图纸
我的是DELL M5010 为001(RS880)
HP 4416 007为(RX781)
核心都不一样
暂时不换了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呢,不敢说,楼主只能亲自试验了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这个
我试过的

网友:
没有代换 这是真的

网友:
  这种小问题你去淘宝问供应商就行其实

网友:
到底是信谁的呀

网友:
上次代换不成功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216-0752001可以代换216-0752007。

网友:
楼主试出来了吗?我手上也有个216-0752001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