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手请教一下,一19液晶正平待机黑屏再唤醒时有花屏现象,

楼主(2014-08-25):
新手请教一下,一19液晶正平待机黑屏再唤醒时有花屏现象,然后再黑屏10来秒就可以正常显示了,是什么问题?
再请教一下,有一高压板,10--28V输入后转的4口的高压条接口,此种高压板是不是还分有保护和没保护类型的呀?我新买一此板,在未接灯管的情况下打火了,正常吗??
先谢过各位前辈了!!!
黑屏

网友:
1.驱动是显示器的问日问题、
2.确定是屏的问题。
3.屏的问题换逻辑板芯片
4.你高压板是水货、

网友:
唤醒时有花屏换个机箱点点试试!
未接灯管的情况下打火了不正常!哪里打火?

网友:
高压板是水货 要不就是你电源板电压跳变

网友:
2楼正解 显示器有很多都是电源板电容鼓包 好多各样毛病都是他们哦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板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我新手来的太没经验的那种,呵呵.......后来自己也考虑了下,貌似也就该哪个电容鼓包了.电源板可能性小,还是驱动板的主供电可能有问题,明天休息,能修好的话上图大家分享下.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有可能导致 花 高压板通用版一般不怎么保护 原装版保护灵敏 不接灯管打火肯定板子有问题

网友:
屏线看看~还有就是主板的主IC 和程序刷一个。这个故障蛮多的。

网友:
换根屏显基本就号了

网友:
先查查供电电源部分,可能是唤醒时瞬间电流大造成电源供给不足。再就是那个高压板应是高压线圈质量问题。

网友:
不正常,有没有接触金属部分

网友:
滤波电容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