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e 版号k43sd v2.1待机电流0.02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8-25):
        维修这个机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前几天也有同学问我这款机器不触发的维修的 ,我没有机器在手也不知道怎么说,
   今天遇到这一问题,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吧,写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接机到手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027 按下开关 电流变为0.028然后恢复0.027不能上电

拆机裸板检查没发现明显短路和进水痕迹,测量按键开关处有3.3V电压,按下电压被拉低为0V 正常

按键和排线没有问题,开来有点棘手了 ,于是开始找图纸,翻了一遍电脑和论坛没有发现该机的图纸

只有点位图   我去...

  最后看到一篇文章说可以用K42jv的图纸参考着修,于是打开K42jv的图纸和k43sv点位发现和板子真的差不多的啊

至少说我要修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不过信号名称不太一样   哈哈,这个样修起来总比没有图纸要好点了

打开图纸后找到 待机3 5 V 待机芯片 测量发现没有3 5V电压产生,由于在论坛看到一篇文章说的该机待机没有3 5v

于是就开始走了弯路,按照维修不触发的流程把EC的所有条件都测量了一次  发现全部i都正常(比较郁闷的是没有测量到EC的时钟)

这个EC外围是没有晶振的, 由于bios的供电脚没有电压 也就没有去想过要刷bios什么的,由于不了解华硕这款机器的时序所以修得很费劲

后来在看图纸的时候,搜索EC型号 不小心搜到了整机时序图 看了之后才恍然大悟  尼玛 就是这个第3步vsus_on 没有发出来

测量EC的86脚 发现这个电压信号才0.5V

看来故障在这里了 ,要不是EC坏了 要不就是后级拉低了,于是拆掉86脚外围的一个电阻 r3062 然后测量86脚电压恢复正常的3.3V

看来是后级有短路漏电的地方了,把电阻装好试机,居然好了 ..  关机再开 我C 又不行了 ..电压又变成0.5V了

难道和温度有关,好风枪一阵狂吹  好了 能开机 能关机了 ,过一会冷机又不行了,再吹,尼玛 热机也不行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差条件吧,对于后级轻微短路漏电的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烧鸡根本就不起作用,只能一个一个信号,一个一个电阻的断开

尼玛拓甫的点位软件超级难用(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查这个几个信号的去向就用了好几个小时哦  !

直到最后把和这个vsus_on相关的零件查完了 都没有发现有零件损坏,电阻阻值完全一样没有变值,电容不漏电 话说这路信号还没有电容参与的呢,

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个信号的原因,直接飞了个3.3v的电压过去发现能开机了,待机电流降低到0.011了  修到这还真想给它飞这么一个电压算了,不过

为了找到真相,我还是继续修,当断开pr 8121的时候 待机恢复正常,察看图纸发现是1M的电阻

摘掉电阻就正常开机了,装上就不行 vsus_on 电压就降低为0.5V  然而 该电阻1M 阻值测量也正常,大伙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就是摘掉电阻的 准备明天测试后 交户使用了 ,大家说这样可行么 ?

目前的疑问就是为何这个电阻装上就不能触发了,原机其他地方哪里都没有动过难道是EC输出的3.3V电压信号带不动这负载?

换EC会不会好了?

网友:
诶学习中,不懂!!!大神出现吧

网友:
1M阻值应该不会拉低电压,想不通。期待大师分析

网友:
我修到过这机,返修了很多次,最后换了EC,目前没见返修。

网友:
电阻阻值是不是变了。

网友A:
我想问问 在电路中 测电阻 电容 好坏 怎么没 还有电容有漏电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我了个擦,我表示我完全不会用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点位没图纸难修啊。。。话说,期待1M后续。

网友:
1M阻值应该不会拉低电压

网友:
能好了没啊

网友:
好了啊  就是 拆掉了电阻

网友:
图不完整    有可能是那个mos管没导通  条件不够

网友:
华硕真心不好修, 好几台类似问题都没搞定

网友:
拆掉那个三极管,不拆电阻看还低吗

网友:
参考的图纸有时候不是那么可靠,你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发到ec的pg信号上的上拉电阻空焊了?

网友:
新手怎么上手啊,郁闷,看楼主这么牛,羡慕啊

网友:
刚碰到这机子待机0.017,按开关键没任何反应,拆机测了开关电压正常,开关也是好的,找了一通没找到电路图,找到个点位图,这破点位图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 在电路中 测电阻 电容 好坏 怎么没 还有电容有漏电是怎么测出来的。

好像咱们维修都是用的示波器吗 这是简单的专业一点的有几万的 甚至好几万 普通万用表适量不出来的 写贴的人都有水分的 我都是试着换没有太好的办法 电阻还好说 我查了没有太好的理论

网友: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
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网友:
先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2014-09-26):
修华硕三星苹果都超费时间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
我也有个版本4.1的正头疼呢

网友:
按理说1M那么大阻值的电阻不会把电压拉低啊,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可能一M欧.220V经|M就十几伏了,肯定不是|M欧,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