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B460自动关机重启的原因

楼主(2014-08-26):
前半个月接了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  由于主板问题交换了一个 (他以前主板好的时候也会自动关机)
交换了主板后 试机的时候发现 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会关机、 CPU温度直接到82°+  其他温度也是45-55左右  于是换了一个390M的CPU试(以前是330M )  还是一样   换了个风扇和散热器   测试的时候 CPU温度45-60 左右  主板温度59  硬盘温度45-55  显卡温度 59  然后没多久就自动关机了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额。  求解、

网友:
求人解答啊~~!!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这个机也一样,不定时重新。只不过我的是开机后重启,进BIOS都会重启,有大神遇到过吗?

网友(2016-06-02):
我的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