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一个华硕特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主板是M3的,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故障是:触发就掉电,还可以再次触发
华硕的主板缺少供电也会这样
由于个人习惯,就先下CPU和12V,还是一样
供电都有了,就是没有复位
开始修复位!电源管理芯片是EPU0903
检测的时候看 芯片是满足EN和PG的
这时候应该出复位了,
(一直以为芯片只要收到EN就是发出PG信号芯片工作就正常了
不懂还请指教。)
然后二话没说上BGA做了南桥
做完以后还是一样,没什么思路了...
抱着侥幸的心态换了下0903
修好了,复位出来了也没掉电了
不懂的地方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接受到EN信号然后在发出PG信号就出复位吗,为什么我换了芯片就出复位了,原先的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呀。

网友A:
有可能0903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0903虚焊了

亲 没有的我加焊过了
不是都是电源管理芯片接受到EN发出PG就工作正常了么,不理解啊谁告诉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