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代工945GC主板不跑码维修---可供刚学维修的朋友参考

楼主(2014-08-26):
今晚老是睡觉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起床,喝了瓶啤酒,还是睡不着。没事干,就从板料里拿了块主板来修一下……

主板是七喜的主板,由富士康代工的945GC板,比较经典芯片的老主板。

直接上点检测,故障为不跑码,上图:

我修主板已经养成习惯,无论是什么主板,只要是不跑码,都先跑时序。
测量内存供电:1.8V (正常

测桥供电:1.5V和1.08V  (正常

测总线供电:0V  (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

测一下G极电压:3.5V (有控制电压

再测一下D极电压:0V   (没有输入电压,那就要先查找输入电压的来源了

懒得找电路图了,直接跑线吧。该MOS管(我把它命名为Q1)的D极连着另一个MOS管(我把它命名为Q2)的S极

如下图,测Q2的D极输入电压:3.26V

测Q2的G极的电压为:4.5V

测Q2的S极电压为:0V

由上面的测量数据可以知道,Q2应该是正常导通的。那么Q2的输出端S极的电压应该为高电平。此时,Q2的S极的实际输出却为0;由此可以判断Q2是被
击穿了。更换Q2后再进行测量:

Q2的S极已经恢复了2.2V的电压。

再测量总线电压(Q1的S极电压)

已经恢复了1.2V的正常电压

重新插上诊断卡,再上电测试,已经可以正常跑码并且亮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了,本帖技术含量不高(其实就是没有总线供电导致不跑码),希望可以对刚刚学维修的朋友有所帮助。通过发帖,也希望高手能多提宝贵意见,好让我自己也有所进步!!觉得好的就加点分吧,修板修了5分钟,发帖发了一个多小时啊!!!

网友A:
楼主,你的料板肯定很多吧,就这种料板也有,来不及修或没修的价值?

网友B:
945主板虽然老点,但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网友:
维修很有耐心,这里Q2 S级应该是连接Q1D级进行工作的,G级控制电压和D级输入电压正常的话,一般都是场馆本身短路击穿多。

网友C:
楼主住在店里?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确实这种故障还不少,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料板肯定很多吧,就这种料板也有,来不及修或没修的价值?

也不是有很多板料,上星期收了5块废板,10块钱一块回收的;来不及查看,直接丢到板料堆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住在店里?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确实这种故障还不少,多谢提醒。

是在店里住,你的笔记本维修才经典……(向你偷了不少师),不加分支持下辛苦的照相和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5主板虽然老点,但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看过你的帖子,你的维修思路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店里住,你的笔记本维修才经典……(向你偷了不少师),不加分支持下辛苦的照相和发帖?

看完拉下一回复就忘了。加分必须的。

网友E:
三点半了还在发帖,5分你值得拥有。。。你二师兄说拿那块主板给你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点半了还在发帖,5分你值得拥有。。。你二师兄说拿那块主板给你修啊

睡觉不着,喝啤酒也睡不着,没事做就找块废板来修一修!!!

网友F:
直接把coms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coms管子换了就好了

对的,直接换MOS管就好了。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5主板虽然老点,但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不舍得加点分啊?加分不扣你的分!

网友G:
这个师傅的摄像头很清晰。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师傅的摄像头很清晰。我喜欢!

哈哈,还真有人赞我的“相机”清晰了,拿货价12块。可以带你直接去拿货,不赚你差价!!

网友H:
修机花了五分钟,发贴花了一个小时,这种精神,真是好人一个,希望再次看到你的好贴。

网友I:
这种贴纸对我们小白们说是教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贴纸对我们小白们说是教材啊

怎么不加点分啊

网友J:
楼主讲解非常有条理,判断MOS管坏的方法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讲解非常有条理,判断MOS管坏的方法也很好!!!

当然也可以对MOS管DS和GS在线打值进行判断,如果在线值少于50,多数为击穿!!

网友:
我新手啊。来膜拜大神

网友:
不错的分享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K:
真的是好贴啊,我就是现在还有点迷糊不怎么分的出D,S,G级,看来是基础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的是好贴啊,我就是现在还有点迷糊不怎么分的出D,S,G级,看来是基础太差了。

MOS管三个脚对着自己,最左边是G,中是D,右是S。

网友L:
睡不着也找钱 安逸
a

网友:
引用 网友L:
睡不着也找钱 安逸
a

睡觉不着,修一下东西可以打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机花了五分钟,发贴花了一个小时,这种精神,真是好人一个,希望再次看到你的好贴。

确实这样,修主板比较快。但是发帖子,确实很花费时间!!

网友:
看过你的帖子,你的理论才不错!!!

网友:
再顶一个,楼主的理论扎实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答,忘记了给楼主加分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M: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谢谢朋友,看帖留分;无论分多少,那是对发帖人付出的肯定。

网友:
富士康的板那个供电是软肋 觉得老爱烧那个电路MOS管

网友N:
总线供电问题,INTER修好的实在是少,AMD还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总线供电问题,INTER修好的实在是少,AMD还修的多

刚刚进你空间看了下你的贴,你板料可真可以啊,比我多啊……

网友:
加完分吧 不评论 不好意思 偷偷的说 {很不错}

网友O:
修的还行啊!一般都是MOS管坏》G级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的还行啊!一般都是MOS管坏》G级电压正常

有输入电压,有控制电压,没有输入电压。一般为MOS管坏,当然也可以通过打值来判断。

网友:
3.3V供电二次降压得到总线供电,LZ思路清晰

网友(2014-10-27):
q2击穿与开路应该是两个概念吧!我想应该是q2内部开路了,才能导至q2的s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