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8-26):
前几天接同事一台联想B465C笔记本一台,板号BM5016  REV1.3。故障是进水后不开机。回来后马上拆机,发现进水位置在待机芯片处,且待机芯片供电脚已经烧黑断线。拿起热风枪拆下待机芯片,飞好线,换上待机芯片后测量待机电压正常。这个没有拍照片,请大家见谅。按下开关键机器开机正常,但是进不去系统,重启进PE也卡在PE的LOGO那里,首先想到硬盘,更换硬盘后正常。于是换掉硬盘重做系统后交给同事。但是回头同事就打电话给我说机器不开机。怎么回事,我都试好的啊。于是拿回来,插可调电源按下开关键电流上到0.6不动。也无法关机,只能拔电源。于是拆机,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有。于是查CPU的工作条件,CPU供电1.2V,总线供电1.5V,时钟200MHZ,但是复位和PG都只有0.3V不正常。那就先査PG吧,是CPU供电芯片的第3脚发出, 测量R223阻值正常,看看这个信号去哪了,经过R192变成了PWRGD。 。测量R163,R165,R192阻值正常。继续查找PWRGD去了哪里。继续查去了CPU, 。继续追查, 经过R187上拉变成CPU_PWRGD,测量R187阻值正常。继续查CPU_PWRGD去了哪里,发现进了南桥。 。好,为了区分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PG还是南桥拉低,找到R648断开后测量PWRGD,发现电压正常了。说明是南桥没发出PG,那就查南桥的条件吧,发现供电都正常,检查25MHZ时钟发现敌情,无时钟,哈哈,直接干掉,料板拆一个换上,按下开机键,激动啊,电流哗哗上去了,接屏亮机了。 罪魁祸首照片。 。好了,感谢迅维。感谢各位坛友,哈哈。

网友:
看了几遍了。有收获。顶一下。

网友A:
现在机器好操蛋,没时钟也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板我修了差不多一年,闭着眼都知道芯片在那个地方

网友:
南桥晶振都没波,却能触发,好奇怪了,难道现在的本本也开始走非主流

网友:
谢谢,学习PG信号了,量R223阻值正常,看看这个信号去哪了,经过R192变成了PWRGD。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很少的

网友:
现在的PG信号,不对的很少又开机的,看来,时钟电路不对也不行

网友:
呵呵,好像就AMD的非主流比较多哦

网友:
恩,这个本BIOS电池不装也可以开机

网友:
J就是AMD的机器必教多

网友B:
为了区分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PG还是南桥拉低,找到R648断开后测量PWRGD,发现电压正常了。说明是南桥没发出PG,那就查南桥的条件吧,发现供电都正常,检查25MHZ时钟发现敌情,无时钟.
谢谢分享。好。

网友:
好文章,有启发性。。。

网友:
25的晶振不工作 基本是开机电流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区分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PG还是南桥拉低,找到R648断开后测量PWRGD,发现电压正常了。说明是南桥没发出 ...

这里R648电阻阻值变大的话,也会影响PWRGD信号的电压正常值,问下这个电阻在这里是不是起到上拉PWRGD信号电压作用的呢?

网友:
呵呵呵!很少见得故障,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R648电阻阻值变大的话,也会影响PWRGD信号的电压正常值,问下这个电阻在这里是不是起到上拉PWRGD信号 ...

R648是桥接电阻,起到南桥和PG信号的链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好操蛋,没时钟也可以开机

应该理解为开机电路的时钟是32.768KHZ,而25M是属于上电以后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完楼主的讲解收货不小,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这里你说的桥接电阻相当于一根导线起到两端电压和信号连接作用,差别在于电阻本身多了一个降压特 ...

是的,其实这个电阻是0欧的,就相当一一根导线,但是板子设计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你想想我们判断这个信号是不是就要把线割断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