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杀仁宝6221P

楼主(2014-08-28):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 帮助小弟的上一篇帖子加了精华!!感谢啊! 这让小弟鸡动不已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415-1-1.html。。这样也大大提升了我发帖的积极性 再苦再累我也要发帖,不管有没有技术含量也发出来,因为我不是高手 发一些新手帖子,对维修过的机器做些记录,同时可以加深印象,将来也可以看看自己一路走过来的足迹,重要的是:希望能帮到一些论坛的小小白们,我是从小小白升级过来的,深知小小白的不易啊!
早上接一台机器 客人说前几天还好的 然后出去了几天 家里充电器一直插着 回来的时候发现充电的灯都不亮了,也不能开机。
机器型号:Acer D255 上网本。
我接过来看下待机电流 0.005A(个人感觉这机器待机电压都没产生)感觉而已 不是每次都准确。按开关无触发动作, 和客人说好开单、留机、拆机、一气呵成, 简单扫了一下板子 之前动过EC ,先打各大电感阻值 没有异常

通电测待机3v电压0v,5v电压0v,那么测试下公共点吧,随手就戳到了CPU供电上管D级,发现敌情,电压只有3.9v,明显公共点不正常,

公共点电压被拉低到3.9v,其原因短路居多,仁宝的机器有一个叫做预供电电路,也称之为点火回路,所以即使公共点短路的情况下 也很少会出现5A大短的情况,断电打值、之前只是打了大电感的阻值 忽略了公共点,一打值就出现问题,公共点对地003

这种情况 通常是电容或者场馆击穿导致,由于本人眼神不好,没办法快速找到短路的的位置,所以果断烧鸡,充电口附近看到一个电感PL9, 打值也是003 去掉电感之后一端003 另一端多少没记住 是正常的几百欧 直接在短路的这一端焊上导线 烧……(公共点短路,所以只要是公共点的任意位置都可以,我是随手测到PL9这个电感,就在这里烧了)当电流到了1.6A的时候 电压是1V,开始摸……左摸摸 右摸摸 上摸摸 下摸摸,我还没摸够呢就不让摸了 因为太烫了,断电用放大镜查看发热区域,一个电容浮出水面

镊子柄伺候,一下搞定电容,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心里暗喜,搞定了?通电测试公共点电压还是不正常,哎 果然不幸运, 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会再去确认一下充电口是不是有19v进来,测试正常,顺便测了下起保险作用的毫欧检流电阻,一端有19另一端就没有达到19v(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 早上第一个机器 下午有事情出去回来又弄别的 忘记了准确电压,反正不正常)断电打值 800多

干掉检流电阻、一坨锡上去(这里最好找一个同样的电阻装回去),再通电,待机0.012 触发,上电正常显示,维修结束
!
看看被宣判的主谋和同伙吧

此贴没技术可言, 公共点短路的是很好修的,不用图纸就搞定了,因为我当初一直很纠结如何烧鸡,所以这个帖子应该对刚刚接触维修的不懂烧鸡的新手有些帮助,就发上来给他们做个参考,老鸟路过吧!图纸在店里的电脑上 晚些补上!老鸟勿喷啊……鼓励发帖 看官高抬贵手 上分啊!!卡姆ON!……

附上烧鸡注意事项:(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免得误导他人)
1:要调整限流,可以先限流1A之内,如果没烧出来,可以适当提高限流。
2:烧鸡电压不能超过所烧位置的电压,比如你烧的位置是3V,那么你烧鸡所用电压就不能超过3V, 烧鸡位置正常是5V电压,就不能超过5V……以此类推!

网友A:
只能说路过了 烧鸡实在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话说我都是直接加到3A,还怕烧不出来,有时电流3A,摸半天摸不出来,特郁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大短还是好修的

网友:
烧鸡找短路方便。经常使用 。

网友:
大短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种大短是好修, 大短烧一大片的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大短是好修, 大短烧一大片的就麻烦了

qiaoennan199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同意啊  大短烧一片的话 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啊  大短烧一片的话 就不好玩了

大短烧一片的话,需要下载点位图查看故障位置才行,可以用手术刀进行刮骨疗伤法解决故障。

网友D:
还是值得鼓励一下嘛,修好就行

网友:
对小白的启发不小,楼主的烧鸡大法挺好的

网友E:
仁宝电路保护性很好,短路不会烧很多地方……

网友:
楼主很介绍得详细,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牛

网友F:
都是小白过来的 ,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

大笨狼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支持楼主发帖继续努力

网友G:
烧机有没有技术含量不重要,重要是解决问题,比如,我修短路的机子,就烧,一般一分钟内找到问题,你查线路不外是显示你有技术,那又怎么样,最后你花了几十分钟还是找到在那,不知道兄弟是不是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路过了 烧鸡实在没啥技术含量

烧机有没有技术含量不重要,重要是解决问题,比如,我修短路的机子,就烧,一般一分钟内找到问题,你查线路不外是显示你有技术,那又怎么样,最后你花了几十分钟还是找到在那,不知道兄弟是不是知道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网友:
这法有时也不好用

网友H:
基本上裂开的电容 仔细点就能看出来了 ,都不用烧鸡了

网友:
烧机大法 用过的都说好  修起来判断短路的电容与器件损坏比较快

网友:
通电直接应该摸得到吧!~

网友:
烧鸡大法好用  但是也是过烧不出来的

网友:
短路烧鸡大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裂开的电容 仔细点就能看出来了 ,都不用烧鸡了

是的 可以看出来 但是因为本人视力不好 没办法快速找出来 帖子中已经说过了 所以只能用烧鸡来快速排查

网友:
维修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都是直接加到3A,还怕烧不出来,有时电流3A,摸半天摸不出来,特郁闷

这个不一定的 有时候0.5A 就能烧出来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短路的位置不同 所以所用的A数就不同吧 0.1A我也烧出来过 电压低的地方电流就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都是直接加到3A,还怕烧不出来,有时电流3A,摸半天摸不出来,特郁闷

支持你的说法,如果主供电短路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繁多难以排除的话,一般也可以适当增加烧鸡电流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值得鼓励一下嘛,修好就行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机有没有技术含量不重要,重要是解决问题,比如,我修短路的机子,就烧,一般一分钟内找到问题,你查线路 ...

查线路有查线路的好处,烧有烧的好处 只能说每个人的方法和想法不同 这个无可厚非 没什么关系的 个人喜欢 同时能够解决问题就好 不过查线路对提高技术有帮助的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电路保护性很好,短路不会烧很多地方……

对的 因为仁宝有预供电电路,所以即使公共点短路 也不会出现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小白过来的 ,

的确如此 都是从小白过来的 我现在也比小白的时候好不了多少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进步了 也很开心的 我们一起加油哦

网友:
领悟了,多谢楼主。原来烧机是这样烧的。谢谢了。

网友:
不错不错。对于新手还是不错的帖子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路过顶一下,修的很好

网友:
烧机法不错啊!可我还是用得不是很熟练啊!有个3  5 伏短路我烧不出怎么办

网友I:
烧鸡有风险 需要谨慎操作 有的是上MOS 短路导致公共点短路  如果强行烧鸡 很有可能 烧后继 而且那个电阻最好也不要短接  限流电阻 充电芯片要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鸡有风险 需要谨慎操作 有的是上MOS 短路导致公共点短路  如果强行烧鸡 很有可能 烧后继 而且那个电阻最 ...

是的 谢谢提醒哦

网友:
检流电阻直接用锡连,估计以后机子充电的时候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的很有道理,这里限流电阻两端短接直连使用的话,时间久了会不会引起烧本身后级相连充电芯片呢?

检流电阻嘛 检流检流 目的是检测适配器的电流的 如果适配器电流过大 检流电阻就会熔断保护 现在直连之后 如果适配器出现过流的情况 就不会熔断了 也就会出现你说的烧后面的充电芯片 而且不单单是充电芯片 公共点有关的都有危险 但是仁宝的预供电电路会起到保护的作用 所以个人感觉这个检流电阻不装问题不大 但是建议是安装,因为我比较着急 后面还有10台机器没修 所以就先这样给客人用用吧 坏了再来修 反正我给他保修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机器3V短路了,怎么烧都烧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大神们支支招啊

我还真的没遇到过3v5v短路烧不出来的 断开电感烧短路的一端 3v的电感不超过3v 5v 的不超过5v 烧不出来只能逐个断开 你试试吧

网友:
电容短路有的也很难烧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