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MACBOOK AIR 维修

楼主(2014-08-26):
这机器来的时候故障是插电源自动开机亮屏掉电,一亮就掉,怀疑是散热,但是看看散热被别人搞了无数次,检查散热没问题,
这机器的开关在键盘上的一个按键(靠,仿的真像)遂怀疑是开关键连键,亮屏后速度拔掉键盘,果然不掉了,看来真是键盘问题,但是这键盘找不来,换不了,打算断开开关线路,改一个开关出来,这开关电压是19V,应该不可以直接接地,不知道应该加一个多大的电阻改一下,希望指导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山寨 的AIR...……不过是不触发……。按开关没跳变……正在量信号……

网友:
灌水来了

网友A(2014-09-25):
lz最后怎么搞定的??我的和你一样,不会换键盘了吧

网友:
上次搞了个进水的山寨 弄死人 板子太垃圾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这个我年前搞过.我遇到的不是连键..是开关键下面键盘银漆磨损...
后来直接在键盘排线处找到相应点.(具体是那个脚..直接太长给忘记了.可以用蜂鸣档直接测量.或者滑动开机找出来..我记得我当时是用镊子.乱戳找出来的).
直接飞两条线到开机键的..开机键直接让我扣掉了.打上塑料胶.
中间未接任何元器件.插适配器情况下.手指触摸这两条飞线即可开机..
如果不插适配器.必须两条飞线短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最后怎么搞定的??我的和你一样,不会换键盘了吧

这个键盘淘宝搜索过..价格比较搞..而且.换起来麻烦.我是直接飞线搞定的

网友:
确定带电可以拔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