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P43-ES3G 跑C1 数秒后反复重启 怎么弄?

楼主(2014-08-26):
技嘉GA-P43-ES3G 跑C1 数秒后反复重启,已经试过刷bios 、换bios 、 压南北桥、压cpu座、换io、去掉串口芯片都没解决,查内存工作条件vdd 1.9V、spd 3.3V、ddrvtt  0.95、SMBCLK和SMBDATA均为3.3 V、DDRVREF 0.95均未发现异常 。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求各位大哥帮个忙给个思路啊。。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以免误杀.

补充内容 (2014-8-26 21:19):
IO坏和北桥坏会挡C1 并 反复重启。 内存是好的话,反复重启可以略过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以免误杀.

内存换过了,可以排除内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都还没过,就应该先找CPU和内存的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以免误杀.

排除本身问题,谁管他查谁.

网友:
看看主板内存插槽附近的排阻

网友:
上次有个我做了桥。。。。好了

网友:
与南桥关系大。。如果其他都排除,可以考虑做SN。

网友B:
应该是双BIOS的 两个都刷了吗

网友:
试试时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双BIOS的 两个都刷了吗

两个都刷过了

网友C:
时钟都正常呀,还需要换?

网友:
刷BIOS先卡,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以免误杀.

不要只盯着内存啊,其他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把串口芯片拆掉或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用风枪吹下北桥喽!不排除BIOS已经坏,你可以吧BIOS互换下!仔细看好了,有没有掉件,腐蚀的痕迹,断线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串口芯片拆掉或换时钟芯片试试

串口芯片已经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都正常呀,还需要换?

有时问题就是那么奇怪。可以试试

网友E:
感觉还是要更换下时钟芯片,技嘉主板三大通病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要更换下时钟芯片,技嘉主板三大通病之一

时钟也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