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建议 各位同僚赞成的顶起

楼主(2014-08-26):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笔记本主板 个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就是不开机的机器啊,最近老是碰到一些这样的机器,让人无从下手除了刷BIOS  加焊或跟换桥芯片 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大家碰到这样的机器是个什么样的维修思路分享一下,同时也希望坛里能够多多的出一些类似这样的贴子。没有思路 讲讲你碰到这样的机器你是怎么做的 最终怎么修好的也好呀,就是没修好发出来大家商讨对大家交流经验对论坛的活跃也是很有好处的嘛。(我发的明明是建议贴 怎么就变成了申诉贴呢)

网友:
顶一个   我也是供电什么的 都有思路 只要是跑马了还不亮就找不到思路了 希望站里的大神 多发发 类似的帖子

网友A:
对于此类维修,根本也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步骤,还是多看看笔记本维修区的贴子吧,修的多了,自然有了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此类维修,根本也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步骤,还是多看看笔记本维修区的贴子吧,修的多了,自然有了感觉。

这个确实没有什么规律性的。我的意思是能够把自己碰到了这类故障后,讲讲自己对这类故障的分析与及维修过程中动过什么东西又出现了什么故障现象什么的。这样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像我们这种菜鸟碰到这类故障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这类帖子才是最受欢迎的帖子,怀疑或分析的对与错都没关系只要是从开始到最终是如何修复的这个过程就行( 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