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进系统掉电后不开机

楼主(2014-08-26):
联想Z360   开机能进系统 进系统20分钟左右后掉电  掉电之后在开机不触发  待机3V 5V 都正常,IO加焊过  散热也没有问题   。 要想在开机必须放置1小时才能在开机 故障同上   高手们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或者通病 指点一二!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在不开机时测量一下EC的开机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coms电池  有电不   不装试一下

网友:
掉电之后不触发时你就按不触发的条件修吧、

网友:
我笑 了    你们不晓得是温度高了吗    人才啊

网友:
温度高,保护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过个把小时掉电。。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