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北桥老返修,怎么弄!!!!!!

楼主(2014-08-26):
过了年回来以后,店里经常出现显卡返修的情况,坏了换,换了坏。我都快火死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卖家的芯片垃圾,反正店里返修的机器不断,现在店里还有三台返修显卡的机器,多以惠普的垃圾机器为主,我想说修电脑真是*脏话*一个苦逼的行当!
芯片
显卡
技术问题
电脑

网友:
修的一点心情都没了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焊台不给力啊。。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技术不行!~~很多显卡和北桥就是放到BGA上烘一下,都不容易返修!!!想想啥原因?

网友:
有的芯片本身就有缺陷的 ,这个应该和技术没有关系吧

网友:
只要做上去能亮了这和芯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了,还是想想自己的BGA水平和吧。如果锡球完全能融化了,以及后面装机时把散热处理好了一个月不成问题,如果是换显卡三个月也不是问题

网友:
看看bGA焊台是不是加热不均匀啊!我觉得BGA要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太高的!

网友:
换 3个月 修1一个 换的很少有回来的

网友:
对啊 修电脑就是一个苦逼的生活,,,,,你换新的显卡额返修吗

网友:
我有时偷懒,不想拆下来重植,就放在BGA上烘一下,而且我们加焊从不放焊膏!就这么烘一下!能亮就行,也没见几个返修的,上个月就烘了2个ATI的显卡!我们的机器一般的板要225度10多秒(有的板散热好甚至要235度,比如V3000的显卡)才能把桥取下来,但是烘的时候就225度5-6秒就关机了。。主要怕爆!!!
这是为啥咧?

网友:
加分我就告诉你!~

网友:
经验和操作的关联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