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按开关无待机

楼主(2014-08-26):
    今天接了一台DELL 1464机器,板号是DAOUM3MB8E0,插电0。011,马上掉到0。005,有3V待机电压,5V待机是触发后产生的,现在的问题是按下触发开关,待机没了,3V待机也没了,求大神指教思路。

网友:
可能有短路,,重点测量一下南桥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应该用藕短路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最好换片待机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