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在BIOS里禁用SMART选项,使用硬盘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4-08-26):
遇到块希捷500G,开机后出现 SMART 报错,然后无法再往下引导,关闭SMART选项后可以引导进系统,想问下这样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最好检测一下你硬盘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硬盘的SMART是S.M.A.R.T.的缩写,全称是“Self-Monitoring,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自我监测分析与报告技术”,它可以对硬盘的温度、内部电路、盘片表面介质材料等进行监测,力求及时分析出硬盘可能发出的问题,并发出警告,从而保护数据不受损失。这个是smart的作用,你要是不检测说不上什么时候,硬盘就下岗了,要是没有重要的数据可以,有的话,最好是打开smart

网友:
打开这个就不往下引导了。

网友:
罗老师在吗

网友A:
就似病人知道自己有病又不想就医一样。有问题处理并解决问题,你关闭了就是知道有问题但不想解决。

网友:
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注意重要的数据资料,用USB备份,免得后悔莫及。。SMART坏,好多是软件故障,而不是硬件故障,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不会突然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似病人知道自己有病又不想就医一样。有问题处理并解决问题,你关闭了就是知道有问题但不想解决。

这个举例太恰如其分了。

网友:
关闭了SMART功能,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吧,慢慢的会发现丢数据,或者各种问题出现,因为,硬盘已经出现故障了,不处理的话,只会越来越坏。

网友:
这种故障跟坏道没关系吧?我看淘宝上有卖一种线和软件的,能修这种故障,修好samrt就没事了吧?

网友:
这主要还是预示硬盘介质保存数据的能力变差(比如磁盘表面因磨损而导致磁化强度衰减,保存的数据不久可能会丢失)。这时虽然可以通过入g表或者p表减少数据丢失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硬盘磨损的范围较大,这种方法也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持久地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
有报警了, 就需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