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4-08-26):
华硕K40AB笔记本不触发,无有待机3V5V 测待机芯片rt8205的16脚20V, 13脚19V,8脚3.3V,17脚5V,9脚22脚都有5V,1脚6脚都没电压,查1脚6脚的电压从ENBL经过PD8701来的,ENBL没有电压,ENBL从PQ8706来,测得PQ8706的5脚VSUS_ON没有电压,VSUS_ON从IO发出,我换了IO故障还是一样!是不是还差什么电压,还是IO还未工作,那位大神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先测一下force_off#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 那就把PQ8706的3脚和4脚短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force_off#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 那就把PQ8706的3脚和4脚短接试试。

force_off#是2.5V, PD8705这个管板上是没有的 PQ8706的3脚有3.3V,5脚6脚都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orce_off#是2.5V, PD8705这个管板上是没有的 PQ8706的3脚有3.3V,5脚6脚都没电压

那就追查VSUS_ON信号。。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是没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追查VSUS_ON信号。。这个信号没有发出是没有待机电压的

VSUS_ON是I/O发出的,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VSUS_ON,BIOS芯片的1 2脚也没有电压,短接PQ8706的3 4脚有待机3V5V了但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US_ON是I/O发出的,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VSUS_ON,BIOS芯片的1 2脚也没有电压,短接PQ8706的3 4脚 ...

必须BIOS正常后才会发出VSUSON

网友C:
待机下BIOS有电吗?如果待机下BIOS有电那必须它里面的程序得要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US_ON是I/O发出的,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VSUS_ON,BIOS芯片的1 2脚也没有电压,短接PQ8706的3 4脚 ...

先刷个BIOS试试吧,,,如果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吧,,,如果修好了回复一下

刷了,BIOS 1 2脚没电压,I/O根本无法读取BIOS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下BIOS有电吗?如果待机下BIOS有电那必须它里面的程序得要正常

8脚有主供电,1 脚2脚没有,证明根本无法读取BIOS信息

网友D:
你看看EC的启动电压有没有,也有可能不是ECA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EC的启动电压有没有,也有可能不是ECA坏呀

EC的启动电压是哪个?

网友:
找EC的应用手册,rt8205的资料找找

网友:
VIN 是主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脚有主供电,1 脚2脚没有,证明根本无法读取BIOS信息

你有示波器吗?测BIOS得AD总线有没有波,或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示波器吗?测BIOS得AD总线有没有波,或刷一下BIOS试试。

有,没有波,IO应该未工作

网友:
如果待机下BIOS有电,那么KBC是需要EC程序的,它来自BIOS ,刷BIOSS试试

网友:
120叫脚you电源检测吗?看看是否有检测到

网友:
你确定EC的条件都满足啦?3V,5V,电源检测,晶振,复位,等都正常吗?按下开机键是否能触发EC?南桥待机条件是否都正常?你测了吗?

网友:
试加热一下南桥

网友:
这种故障 不好修 ,加焊桥试一下吧

网友E:
EC 焊得的怎么样  测下供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焊得的怎么样  测下供电把

EC脚位看不懂

网友:
我也在修k40ab 我这个是有时候可以触发 有时候不行  我也搞了好多 还是不行   大哥哥有没有修道过

网友F:
查IO的工作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IO的工作时序吗

不知道时序,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