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

楼主(2014-08-26):
加电1.9左右屏不亮, 然后忽然降到1.5 ,桥和显卡都吹了还是不亮,请大师分析下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显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光看电流不行的,还是看一下其他电路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A:
接usp键盘看下 键盘灯亮没?有可能是屏接口电路挂了

网友:
外接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usp键盘看下 键盘灯亮没?有可能是屏接口电路挂了

键盘灯是亮的  我查一下平接口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