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J 缺CPU电压

楼主(2014-08-26):
这机器最开始拿来的时候我测试了下这电压有,所以电压都正常,电流到1.0左右就不动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怀疑是BIOS坏,重写点亮了,装机进系统了,发现鼠标不能用,折开再装上发现电流又只能到1.0了,还以为又是BIOS坏了,再写没用很晕,怎么回事,桥空焊了吗,我就重焊了下,还是一样,无语了,再检测下电压,发现少了个电压,PU10的BST为5V,PWM1.9V,EN5V  VCC5V,但没有输出,求助为什么,CPU我换过了,

网友:
5911本体上是ALT我找了一样的板上一样的电路上的包括BST引脚上的电阻和电容一起换过两个,这两个脚我对照其它的芯片这个脚电容PR185上的电压是5.9V,SW上是输出电压,不知道哪儿问题了,师傅们在线等求解

网友:
CPU—GFX是CPU的集显电压,这电压是在CPU自检内存后重新发出一组SVID信号来控制CPU集显电压的。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此问题,求解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场管

网友:
芯片加焊下

网友:
供电芯片和场管全换了,CPU也换了,内存也换了,客户吹得急,返给他了,没修了

网友:
查看PU10的2、3脚信号来源!集显电压是在CPU自检外设均正常时才发出来的。

网友:
兄弟我只能给你说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几个条件都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如果内存过了自己就出来了,我修过一台神舟的A460P的机子和你的现像一样,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兄弟我只能给你说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几个条件都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如果内存过了自己就出来了,我修过一台神舟的A460P的机子和你的现像一样,换了内存就好了。再提一下那个是集显的供电

网友:
哪本客户拿走了,后来其它的电脑好的,我测试了下,哪个电压确实要内存过了,才出来,芯片电压我都记得到了,哪个自举电压出正常的情况是5.3到5.4V的样子,从6131哪个脚发出来的电压是1.75V左右,而哪个板子的电压是1.95V,可惜客户拿走了,现在倒过来想想应该是桥的问题,存在虚焊,一直纠结于哪个电压,也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没过内存,因为我最初是把它修亮了的,而且打哪个电压也有,哪电压好像是0.4吗还是0.几,忘记了,但只有0.几V,后来我修另一台我特别注意了哪个电压,取了内存就没了。总结,现在的MH系列的桥,容易出现虚焊,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考虑下它是不是空焊了,今天我又搞定了一台B460 09922的析,集显,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最开始客户拿来说不开机,心想这机器不开机不当捡钱啊,打开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待机有,ECBIOS写了,EC换了还是一样,查EC的条件都正常,后来干了下桥开了十多次正常,明天再试OK就交货了。谢谢各位朋友的思路。

网友:
这个集显供电要跑马才有的,,重新插拔一下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