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触发瞬间掉电维修,走了点弯路

楼主(2014-08-26):
机子是联想E40  intel hm55 cpu i3 380
接机上电流表触发上到1A左右瞬时掉电,心想应是显卡了。
好吧拆机出裸板,放电试试,还是老样子。
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想到瞬时掉电测电压麻烦先加焊显卡再说!!

做过这显卡的朋友都知道,打黑胶的温度控制要极其小心不然显存或显卡爆珠是很麻烦的。
不管了上BGA再说!!。。。。。。。。。。。。。。。

等冷却了下机测试,触发还是1A左右就马上掉电还是原故障,看时间晚上十点快下班啦,有点不蛋定了!没办法只有一步步测了!
好吧触发正常那先测供电,到第三个大电感发现了问题PL20的+1.05V_VTT总线供电没电,再测上管PQ34也没电,怎么其他电感都有电了这个上管反而没电呢?带着疑问先开电路图

原来E40的每路供电都经过保险和电感的,保护还真多,也方便维修嘛!

先测保险一边有19v,一边0v,pl23,pl5没坏,哈哈保险烧了,心里狂喜!!!
断电打没电这边对地值为1欧对地有短路了,呵呵有短路,撬起保险边的PC69还是短,不管了先烧板再说!!

正面摸没反应,反面乱摸一通,靠PC170狠烫呀!

马上撬起再打对地值正常了,换上保险,接电有跳变上到1.3A还是不亮机,晕倒。
再看呵呵没插内存!装上内存正常亮机!!
本来缺供电去搞显卡走了一圈弯路,以后E40有掉电的可注意了.

网友A:
学习了,要是我修也会先干显卡,不行之后再查电路

网友:
是,不能形成思维定式,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要是我修也会先干显卡,不行之后再查电路

呵呵,搞桥搞多了就这样啦!

网友B:
e40喜欢坏保险这是通病了,尤其是内存纸下面,估计你是修少了,不然不会先做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我估计是奔着通病去了, 结果不是,再重新查

网友:
这机就是显卡容易坏,不先干它,干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喜欢坏保险这是通病了,尤其是内存纸下面,估计你是修少了,不然不会先做显卡

修过好几台就是没烧保险的!
谢谢提醒了!!

网友:
总算修好了,这个要慢慢查才知道

网友:
我觉得维修先测量,再搞BGA……

网友:
供电都没有出来全,就直接干显卡啊,即使有通病,还是要多测几下吧,是不是太草率了??

网友:
看来是电容短路 烧了保险 这是联想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这款机器干显卡风险有点大

网友:
值得学习,E40修过两台,经验太少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修机还是按正常程序走吧。少走弯路。

网友C:
干显卡风险有点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干显卡风险有点大

温度控制好没事的,我加焊了还不是一样亮机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确实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的运气不错啊,掉电先去碰显卡,爆珠短路那不是走一圈那么简单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以前论坛看见过

网友:
很不错。曳光弹鑫多我

网友:
LZ犯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上来就干桥

网友:
这问题碰到过一次,秒杀的节奏,呵呵

网友:
还是认真查掉电一般是那个电没出来,就像楼主修的,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度控制好没事的,我加焊了还不是一样亮机

是吧,我一加焊就会爆锡,温度也控字好了,就是会爆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吧,我一加焊就会爆锡,温度也控字好了,就是会爆锡

显存用锡纸包三层,温度上到210就关电,没问题的。我的是ZM BG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存用锡纸包三层,温度上到210就关电,没问题的。我的是ZM BGA

你是设置到了210度就自动关电吧,我说呢,看你们吹都不爆锡,原来是有秘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设置到了210度就自动关电吧,我说呢,看你们吹都不爆锡,原来是有秘决

是的,易爆锡的温度不能上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