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630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4-08-26):
dell d630集显,开机屏闪一下,亮不起来,然后一直黑屏,进系统前成了灰屏,背光亮,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关机也有关机音。外接有点花屏,有波纹,图像是有的,内外屏能切换。这是北桥问题吗,谁修过。

网友:
先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上半部分有排除吗

网友:
内存先换一下试试     用安全模式看能进吗    能进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如果不行    用可能是南桥坏了吧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换南桥    好了

网友:
外接时DELL LOGO上面有LED几个字,这是什么毛病?难道变成LED屏了?

网友:
刷屏码片好了。

网友:
先换内存,再加焊北桥吧。

网友:
换个主板吧,这个主板才几十块钱

网友:
DELL的屏就是挑屏,像有些换屏的都要刷码片,

网友:
外接都会有花屏现象,集显的就先换根内存、北桥,独显就干显卡、

网友:
显卡 啊    试试看